Dji s900 A3 LB2 X5r 首飞

楼主(2016-06-19):
16000mah,25分钟

网友:
这个云台有点特别哦

网友:
比悟贵出不少 主要是  不过六轴安心

网友A:
是不是换了A3加转接板,DIY的飞机就可以挂X5了?

网友B:
云台到高清图传的连接件哪里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台到高清图传的连接件哪里搞到的?

云台要连接飞控,然后飞控给lb回传信号,应该是这样吧。DJI云台的自稳信号都是飞控给的,然后我们控制云台的信号也是飞控给出的。
A3+LB2+X3/X5这套东西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了A3加转接板,DIY的飞机就可以挂X5了?

x5,必须配合A3和LB2

网友C:
s900(E1200动力套)+A3飞控,模拟挂X5相机(重量一样),格式10000MAH电池,悬停21分钟

网友D:
X5云台挂件,在哪里买的???

网友:
云台看着有点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X5云台挂件,在哪里买的???

TB大把,1099元

网友:
遥控可以控制相机??

网友:
部机总共多重???

网友:
可以留空多久??

网友:
没有升级动力留空是多久?

网友:
缩小版 DJI 经纬600…不过有了LB2+A3+X3/X5就可以DIY任何大号的悟空了

网友E:
之前都反映LB2配合A2+GH4出现严重卡顿不能用现象、按理说LB2配合A3+X3/X5才是最佳的(毕竟经纬M600是这么配的),楼主可以说一下图传感受吗?一直担心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挺有意思

网友(2016-11-21):
引用 网友E:
之前都反映LB2配合A2+GH4出现严重卡顿不能用现象、按理说LB2配合A3+X3/X5才是最佳的(毕竟经纬M600是这么配 ...

我的也是朋友。弄两天了!LB2从空控制不了云台。。。A2非空

网友(2016-12-26):
不卡吗?我lb2配最新的n3飞控卡得要死

网友:
漂亮 挺实用的

网友(2017-01-29):
请问X5云台的电源电压是多少?需要单独供电吗?

网友F(2017-02-28):
引用 网友C:
s900(E1200动力套)+A3飞控,模拟挂X5相机(重量一样),格式10000MAH电池,悬停21分钟

E1200就是M600现在用的动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E1200就是M600现在用的动力吗?

M600的动力是E2000的

网友G(2017-05-15):
楼主请教问题下!云台是和飞控连接还是和图传连接,lb2的图传地面端是和悟很像的控!手头上有s1000和小悟,想用s1000配n3加lb2发挥余热,不知道悟的控能不能和n3或者lb2搭配?

网友(2017-06-19):
感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教问题下!云台是和飞控连接还是和图传连接,lb2的图传地面端是和悟很像的控!手头上有s1000和小悟, ...

悟的遥控肯定不支持LB2的

网友:
云台看着不错

网友(2017-07-31):
没任何异议,首先你这样配只能废掉了原来的第三方遥控器和接收机,想实现双控分离(独立遥控器操控云台)只能再买一个LB2的遥控器才行,大疆这种玩法没有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