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3飞控无法连接blheli 求帮忙啊

楼主(2016-06-19):
机子装好了 一直不会调图片上的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版本太低

网友A:
应该是飞控固件版本太低了,刷到最新CF最新固件或BF2.6.1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飞控固件版本太低了,刷到最新CF最新固件或BF2.6.1再试试。

飞控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连接方式选择带(cleanflight)字样的再试,且也要注意BL软件的版本,现在最高的到14.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方式选择带(cleanflight)字样的再试

是点的cleanflight

楼主:
搞半天 原来是cf固件版本太高了!刷回老一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
是你BL版本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