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831b失控炸鸡俩次

楼主(2016-06-20):
第一次汽油固定翼!起飞3分钟突然失控!第二次电直起飞20秒失控!原因不知道!611b一直没出现过!求解答

网友:
831B或者是小卫星

网友:
检查一下遥控上的天线插头松了没?遥控上的天线是不是团成团了?!

网友:
卫星连接线检查一下

网友A:
因为这种问题,果断放弃JR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种问题,果断放弃JR系

你也遇到过

网友B:
你的遥控器暴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遥控器暴晒了吧

没啊!都是傍晚飞的!

网友A:
问题明确,特别是连接线藕断丝连的时候不容易发现问题,最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明确,特别是连接线藕断丝连的时候不容易发现问题,最危险

如果是卫星和接收机连接线不稳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卫星和接收机连接线不稳定呢?

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炸

那为什么对上频取下卫星也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对上频取下卫星也可以飞

可以飞,要不就拿掉,接上卫星一个要牢靠,不然怎么炸的都不知道

网友C:
831B 不接卫星两蓝灯闪对不上频,接上卫星就好了。 网上有朋友说不用接卫星也能用,可我就是用不了。哪位朋友知道是乍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831B 不接卫星两蓝灯闪对不上频,接上卫星就好了。 网上有朋友说不用接卫星也能用,可我就是用不了。哪位朋 ...

开机对上频拆下来。

网友C(2016-07-20):
我试过的确是可以的,但取下对频跳线再开机又对不上了。 你的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的确是可以的,但取下对频跳线再开机又对不上了。 你的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