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四轴 。 穿越机 。FPV 。 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06-20):
如题,区别是什么  用的电子设备不同吗。还有小 四轴的穿越 ,装在固定翼,是不是也可以叫穿越。要些什么电子设备。

楼主:
对了 ,还有地面站。

网友:
我也不懂,坐等楼下科普

网友A:
同楼主一样不解,坐等答案!
另外问下楼主,哈尼王子是你们那的不?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一样不解,坐等答案!
另外问下楼主,哈尼王子是你们那的不?

哪个哈尼王子

网友B:
这三个名词不是并列关系。
航拍四轴范围很宽泛,凡是带有摄像记录功能的多旋翼都可以称为航拍四轴,只是效果有区别而已。
穿越机是带有FPV功能的高速飞行多轴,用于竞技比赛,尺寸较小,速度快。
FPV指的是第一视角飞行,凡是飞机带有摄像头和图传,地面飞手通过第一视角控制飞机飞行的都叫FPV。
地面站指的是地面上可以远程规划无人机航线,监控无人机飞行状态的设备,可以是一台带有数传功能的笔记本,也可以是一个手机或平板电脑。

网友:
楼上都是中将上将大神这是故意来考试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哈尼王子

湖南台快乐男生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湖南台快乐男生上的

我是昆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名词不是并列关系。
航拍四轴范围很宽泛,凡是带有摄像记录功能的多旋翼都可以称为航拍四轴,只是效 ...

地面站是不是也可以FP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站是不是也可以FPV

地面站这个也比较宽泛,如果是集成了图传可以显示飞机上摄像头的画面当然可以FPV。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这个也比较宽泛,如果是集成了图传可以显示飞机上摄像头的画面当然可以FPV。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行

...

哦,这样啊,,想弄套几乎都可以玩的

网友:
解说得很好,老兄,在哪里呀

网友:
航拍是用来拍片(电影电视新闻等)和勘测的,主要用多轴飞行器,搭载高级摄像机云台等。FPV主要是享受相当于自己坐在飞行器里面的那种视觉体验,可以用多轴或者固定翼,对远程控制和传输要求高,而图像质量和稳定性要求不那么高。穿越是FPV的一种,强化了运动竞技成分,基本都用四轴。说到底都是飞行器+摄像机+图传,目的不同,选择的设备和级别不同罢了。

网友:
考官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