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etaflight和spracingF3都是F3的固件吗?

楼主(2016-06-20):
呃,麻烦问一下各位,betaflight和spracing都是F3的固件吗?
是不是属于F3飞控的两种固件?有什么区别吗?F3飞控无论什么固件是否都是且只能用cleanflight调参?

网友A:
cc3d spracingf3 都是硬件,betafligjt、cleanfligjt是固件名称。bf和cf是简称,他们的区别本质是算法和功能,你可以理解为不用版本。 cleanfligjt也是gui配置程序的名字,为cf固件配套设计。当然,cf的姐妹篇bf也能用cleanfligjt的gui配置程序。

网友A:
f3一般是spracingF3的简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spracingf3 都是硬件,betafligjt、cleanfligjt是固件名称。bf和cf是简称,他们的区别本质是算法和功 ...

非常感谢你的说明!
那是不是说spracingF3飞控无论刷cf或者bf固件都只能用cleanflight来调参呢………而对于cf或bf固件的选择可以根据其功能的偏好来判断……?其各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说明!
那是不是说spracingF3飞控无论刷cf或者bf固件都只能用cleanflight来调参呢………而对 ...

电脑上常用的就是CF软件,但也可能有别的 只是没见过。手机软件也可以调参EZ GUI Ground Station。大部分人都用BF固件、更新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常用的就是CF软件,但也可能有别的 只是没见过。手机软件也可以调参EZ GUI Ground Station。大部分 ...

哈哈,手机调参怎么连接手机和飞控呢?

网友(2016-12-17):
引用 楼主:
哈哈,手机调参怎么连接手机和飞控呢?

各种型号数传都可以

网友(2017-04-02):
引用 网友A:
cc3d spracingf3 都是硬件,betafligjt、cleanfligjt是固件名称。bf和cf是简称,他们的区别本质是算法和功 ...

感谢你的回答,也解决了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