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

楼主(2016-06-20):
由于本人调桨的技术不行,导致我现在的650机子没法正常航拍,老是出现画面抖动的现象,顺风飞行时没有画面抖动现象,迎风飞行就有,抖动的频率不是很高,我的机架是飞越650,电机是朗宇4110s340KV的,飞越1555碳桨,飞腾40A电调,6S1W的电池蜻蜓云台
我收集了一些品牌的螺旋桨,大家看看哪款的桨比较适合我们这些新手航拍用
SKy Knight 1555价格150
TMS   动平衡碳桨1555价格230
DJI   1555碳桨290
CBQ Evolution  1557  塑料桨价格150

网友A:
我想告诉你  没有绝对的平衡都要靠自己调试的。桨的平衡 电机的平衡。两者的平衡。如果你运气好电机不平衡外加上桨的不平衡正好装到了某个相抵消的位置是可以达到绝对平衡要求。当然这纯粹要靠运气。建议你还是静下心来慢慢自己调平衡吧。

网友B:
要航拍还是扔了上精灵!

网友:
做一个二级减震那?

网友C:
桨越大抗风越差。 关键看看云台和云台减震。 飞机振动还是要靠飞控log来检查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告诉你  没有绝对的平衡都要靠自己调试的。桨的平衡 电机的平衡。两者的平衡。如果你运气好电机不平衡 ...

请教3孔桨具体的调平衡步骤,我来来回回的打磨桨叶永远只能做到水平平衡状态,没办法做到任意角度平衡摆放,我现在难就难在这个第二步上,任意角度平衡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越大抗风越差。 关键看看云台和云台减震。 飞机振动还是要靠飞控log来检查比较合理

我用的是蜻蜓云台,减震球试过几个型号了,都没有果冻现象,都是画面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3孔桨具体的调平衡步骤,我来来回回的打磨桨叶永远只能做到水平平衡状态,没办法做到任意角度平衡摆 ...

垂直方向上也要做平衡的。用点热熔胶或者AB胶。最主要的是检测的工具要好,至少也保证水平精度  轴不能歪什么的。我用的就是dubro,即使这样装上电机还是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整。才有可能怎么推油门都不会有振动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3孔桨具体的调平衡步骤,我来来回回的打磨桨叶永远只能做到水平平衡状态,没办法做到任意角度平衡摆 ...

要想航拍怎么也得调到硬挂没有果冻。减震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根本还是要排震,真要是振动大了 电机轴承容易坏轴会磨损,飞控会震傻掉。LS有人说航拍就选精灵,那是没见过精灵也有很多航拍出来有果冻的情况。运气好点平衡好点的可能没有,但你怎么会保证你买到的电机和桨就那么平衡呢?

楼主:
我也用的这个平衡器,但是3孔桨的胶我不知道打在什么地方,桨心部位的面积太小了

网友:
我还有一招解决果冻和晃动的,当然你别太抖。加ND滤镜放慢快门有奇效哦。一般来说用ND8就行了  当然ND16也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