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讨论

楼主(2016-06-20):
对于小的船体比如Footy,大家有没有想过用3D打印来做一些配件,甚至船体本身。在这里抛砖引玉,放一张最简单的稳向板。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已造福模友。

网友A:
中间的孔穿碳杆吗?
其实footy可以用打印直接打船身咯。看着尺寸差不多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看谁先来吃这个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孔穿碳杆吗?
其实footy可以用打印直接打船身咯。看着尺寸差不多

穿3mm钢丝,我也是想直接打印船身。理论上之遥宽度不超过18cm的都可以打,高度方面可以设计成拼接的。

网友B:
3D打印船体壁厚可以做到0.5m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船体壁厚可以做到0.5mm吗?

理论上精度到0.1mm不过这样强度太低啦。我觉得小船1mm大一点 1.5-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变形

是打的时候会变形还是打好以后变形?

网友(2016-07-25):
不可再次加工。。。很脆。。。打印模具可以考虑,比打印结构实用

网友:
PLA材质的3D打印材料抗压但是不抗拉,而且材料易透水也是个问题,如果披腻子上油漆的话可以防水,但重量又上去了。

网友:
可以打印成模具,拼接起来,然后玻璃钢技术。做成玻璃钢船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