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可以用8A并充吗

楼主(2016-06-20):
只看大图
像A9 ;A6那种
充电器
,自身带一个并充板,拿A9举例,最大充电设8A的话,并充板上可插个9S
电池
(我一般是3个3S),9S电池每路都是8A充的话,电源用配的12V 30A,电源能受得了吗?(平衡头之类的因素先抛开。虽然我知道平衡头会很热。。。。)
电源牌子是铭伟,12V 30A 开关电源,功率是不是12*30A=360W 这样算对不对
给9S充电时候的最大功率是不是这样算 9S*4.2V*8A=302.4W
这样充电的功率是300W左右,电源最大是360W,理论知识学的不好,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A:
理论上是对的
但是平衡头超过5A很危险

网友B:
散热是关键

楼主:
我发现这款充电器最后平衡的时候好慢呀,一直0.1-0.2A持续很长时间。。。

网友C:
平衡头来不了5A

网友D:
A 9是300W功率吗?

网友E:
8A平衡头受不了 不是硅胶线受不了 是硅胶线上的白色的平衡头受不了 8A持续时间长了 会很热 持续发热时间长了 达到熔点了 着火点了。。你懂的 8A充电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时刻看守 给平衡头降温
建议5A以内 8A充电个吧分钟问题应该不大 我的BC168用8A给电包充电 就烧坏过并板充上的平衡头
这是并充类充电器的软肋

网友F:
从平衡头输电的充电器就是作死,不建议使用。还是老老实实用B6和同级别或者相似结构的充电器吧

网友G:
A9是小电池用的。

网友H:
平衡头端子标称电压只有1.5a 你开8a?你说安全不安全。另外a6 a9 开到4a 5a 功率管就烫的感觉马上就要挂掉 你不拆机看不到,不代表就能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