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平衡充电器这个显示正常吗?!

楼主(2016-06-20):
2200mah3s25c锂聚合物电池,这个显示有点惊人吧?求解!

网友A:
您好,普通3s锂电一般充满电 是12.6v,图片一的显示比较正常额,不过图二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普通3s锂电一般充满电 是12.6v,图片一的显示比较正常额,不过图二看不清

19929mah啊!充进去这么多电量合适不?电池才是2200mah的!

网友B:
非常正常,2200毫安可以充进近200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正常,2200毫安可以充进近20000毫安。

不合逻辑,有科学依据吗发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929mah啊!充进去这么多电量合适不?电池才是2200mah的!

您好,此处显示的不是已经充进去的容量,点进去每一节电芯下面显示的容量才是实际充进去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此处显示的不是已经充进去的容量,点进去每一节电芯下面显示的容量才是实际充进去的容量

那此处显示的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此处显示的应该是什么呢?

您好,此处的电量,是估算您电池可以充进去多少容量,电池性能较好是会类似于电池上的标称容量,性能不稳定会偏差比较多尤其是电池有些掉电,在补电过程中,这个数值可能会偏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此处的电量,是估算您电池可以充进去多少容量,电池性能较好是会类似于电池上的标称容量,性能不稳 ...

嗯嗯,这下就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下就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ypeid%26typeid%3D86    发错版块了,CB86PLUS平衡充电器精度很好,就是充电电流与B6的悬殊太大。 刚才又做了实验,用二块3 S 2600mah九成新电池,用CB86PLUS平衡充电器放电至3.75V,一块用B6充电至4.2V,冲进电量为2085mah,另一块用CB86PLUS充电至4.2V,冲进电量为单片分别为1176mah, 1346mah,1392mah。(根据电池容量及充电起始电压,直观感觉B6冲进电量为2085mah更为靠谱一些)请乐迪技术员给模友详细解释下。造福我们模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