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二冲程80cc发动机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6-06-20):
左侧缸温还过高,超过140℃;右侧缸温在100℃以下。调油针的效果不明显。

请问能否让两缸缸温平均,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你那明显是单缸着车。。。又是25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明显是单缸着车。。。又是25b吧。。。

不是单缸工作,,两个排气管都冒烟。
右侧火花塞富油,左侧火花塞一半灰、一半黑。
我怀疑进气不均匀。去掉进气歧管,观测活塞伸缩;进气时,确实右边比左边大一些?

楼主:
还有玩小松发动机的吗?   请出来聊聊。。

网友A:
量量排气管温度吧。。。单缸着车是有烟,没着那侧纯是气化的油烟

楼主:
我确定不是单缸工作,,那正常的温度,温差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B:
估计有一缸的封密不严,真空度不一样,所以吸气不一样,高温一侧的环可能不严了……只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有一缸的封密不严,真空度不一样,所以吸气不一样,高温一侧的环可能不严了……只是分析

谢谢,这个我仔细查看了,没有发现漏油的痕迹。
我今天发现化油器向空滤出的油,有些多,比以前的多。这是化油器反喷吗?是怎么喷出来的?
你们的发动机都是什么状态?   请多多指导!!

网友(2016-08-03):
引用 网友A:
量量排气管温度吧。。。单缸着车是有烟,没着那侧纯是气化的油烟

单缸能着车吗?我也是80怎么缺缸就熄火了,新发动机

网友:
我的新车磨合中  同样存在温差  磨合中一边70多一边100多    双缸温度不一直 存在燃烧不一致是通病  DLA64 同样一样

网友:
左边105

右边76

同样差30度

网友:
我这台DLA64 也一样  只是能用问题不大  就懒得搞了 震动比小松大多了
这就是技术差距

网友(2016-12-31):
麻烦问下,我的小松怎么着车很费劲呢?92汽油加少许两冲程机油能着车吗?还是必须用航模特殊燃料?一直没搞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