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器冲4S电池,只有3.3A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各位模友,我的B6
充电器
设置5A充电,2S
电池
可以冲5A,但是放上4S电池,显示只有3.3A,请各位模友帮忙看看,是否正常,为什么这样,谢谢了

网友A:
b6的最大充电功率才50w,50w除4s,每片电芯的最大充电功率才12.5w,你的电芯电压大概是3.7-3.8v,所以充电电流才3.3a,这个是充电器的功率决定的。换大一点功率的充电机吧

网友B:
应该是总功率限制。

网友B:
3.7伏*4节*3.3安=48.84瓦。充到后面电流还会小。

网友C:
b6MINI 连3a都不到。

网友D:
减小检流电阻到其一半就可以让它“以为”是3.3A其实是6.6A。你想要比如2A就设1A。警惕,过热风险请加强散热。B6这个最经典的开源充电器电路图都能找到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明白了。

网友E:
B6功率小了,可以尝试200W左右的充电器

网友F:
一楼解释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