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發動機引擎磨合說明問題

楼主(2016-06-20):
小弟手上新入700N,發動機選用OS91H,正在仔細研讀磨合一章
在 調整步驟 一章中的第一步進行怠速螺絲調整時 有一句英文理解不了 不知哪位前輩可否熱心指點一二,原文如下

Warm the engine by allowing it to idle for about 30 seconds. If the engine stops, advance the throttle trim lever slightly to increase the idle rpm. Then open the throttle sufficiently to 'float' the model above the ground. lf, at this time, the engine is slow to pick up and produces an excess of exhaust smoke, the mixture is too rich. Correct this condition by turning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clockwise 5 degrees. lf the mixture is extremely rich, engine rpm will become unstable: opening the throttle will produce a great deal of smoke and rpm may drop suddenly or the engine may stop.

在地面熱車30秒鐘,如果引擎停車,稍微加大油門以提升轉速。然後增加油門使油門大到足以使飛機“float”在地面。此時,如果油門反應遲鈍並且製造了過多的油煙,富油了。通過將怠速油針順時針調整5°來修正這種現象。如果極度富油,引擎轉速會變得不穩定,增大油門會製造過多的煙,轉速會突然下降并導致停車。

請教,這裡這個“float”是直升機的什麼狀態。開始以為是懸浮,但後來讀到第2步調整高速油針的時候才是懸停,所以不大清楚這個詞後面飛機的狀態是什麼,是不是似起非起的意思?

謝謝大家了

网友:
不懂鸟文帮顶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这样的,Hovering 是悬停,一般来讲,他最开始热车之后调的是油门怠速区的响应,意思就是你慢慢推油门,听发动机转速平稳即时的上升,floating
就是这个状态,不需要飞起来。但是浆得转起来。一般如果Mix高了。那么有可能推油门就会熄火。你就用螺丝刀顺时针紧个5度。然后继续。
一般来讲。油门0-30%的范围你可以看成mix起主要作用。那么调的差不多了。就闪油门,忽高忽低。不熄火。那就在升油门快到悬停状态。突然打到0%
如果这个时候怠速还是稳定不熄火,那就没事了。就可以继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这样的,Hovering 是悬停,一般来讲,他最开始热车之后调的是油门怠速区的响应,意思就是你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这样的,Hovering 是悬停,一般来讲,他最开始热车之后调的是油门怠速区的响应,意思就是你 ...

谢谢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