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MB 果然还是不靠谱的

楼主(2016-06-20):
昨天本想说拍个飞行视频发论坛,向大家展示一下TGZ 380这个陀螺的,结果飞机起飞后切了idle 后,2秒不到,顺时针高速自旋,准确的说是极速顺时针,经过分析,不可能是机械原因,如果是机械问题,不可能是顺时针自旋。 之前两天飞过6个起落,毫无问题。 也可以说明不是我电子设备问题。 那么只能是陀螺了,摔下来后重新上电就再也没法通过自检了。 呵呵。。。

网友:
之前我还犹豫入个,现在不犹豫了

网友A:
K8还有抽的时候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我拍的视频

网友:
lz辛苦了,刚刚打开的一扇窗又严严实实的合上了。让我更加坚定了远离山寨的信心。

网友B:
K8 也有抽的時候,炸機都以為是失控,我看是 K8 出問題才真,

山寨 MB 我沒試過,

遠離山寨,遠離盜版,保機平安

网友:
又有新发现了,一直不看好山寨MB,原装其实也不贵了

网友C:
K8现在都135了,你还犹豫什么,在犹豫就CC3D飞控80块

网友:
K8 还是蓝壳卖388的时候买了用到现在都没出过问题,新买2个黄色的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8现在都135了,你还犹豫什么,在犹豫就CC3D飞控80块

cc3d直机用什么固件?

个人觉得就硬件配置来说,cc3d不比vbar neo、mb4 pro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 也有抽的時候,炸機都以為是失控,我看是 K8 出問題才真,

这位大大,你最后一句我是同意的。
但是你的第一句我不敢苟同,推理有点想当然。

网友:
最近发现一个模型店优惠好大~~好便宜包邮~MXS

网友E:
为什么肯定不是机械问题呢?根据你的情况个人判断还是机械问题,当然山寨MB最好还是别用。切IDLE,电机转速突变,为锁尾尾桨螺距加到最大,楼主可能为了锁尾行程很大,此时蟹爪连杆笔直状态,当电机转速稳定了,蟹爪连杆恢复时不慎反了,造成倒过来卡住,尾螺距一直保持最大右方向状态了,所以一直极速右自旋。只是猜测,楼主看看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3d直机用什么固件?

个人觉得就硬件配置来说,cc3d不比vbar neo、mb4 pro差。

一种开源的,再加上GPS就可以定点定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肯定不是机械问题呢?根据你的情况个人判断还是机械问题,当然山寨MB最好还是别用。切IDLE,电机转速 ...

炸了之后断电再上电n次都不过自检也是机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炸了之后断电再上电n次都不过自检也是机械原因?

这就说不准喽,炸过了不好说,是炸之前就坏了?炸坏了?看看炸下来后尾巴状态,不过也可能炸后炸成尾巴反卡?不用山寨最好!!!

网友G:
陀螺仪还是不要用山寨 哪怕机械部分差一点 好的陀螺都能补回来 反之就不行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肯定不是机械问题呢?根据你的情况个人判断还是机械问题,当然山寨MB最好还是别用。切IDLE,电机转速 ...

这点你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刚才我也检查了连杆,我的舵臂长度是比较长的,所以不存在舵臂和拉杆平行卡死的情况的。  而且起飞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缓慢的锁不住尾巴,我以为是转速没上去,感度不够,所以切了IDLE, 我切idle 是有1.5秒延迟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陀螺仪还是不要用山寨 哪怕机械部分差一点 好的陀螺都能补回来 反之就不行了哦

确实是,新出的山寨还是需要考验的,不过黄KBAR还是很成熟的东西了,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肯定不是机械问题呢?根据你的情况个人判断还是机械问题,当然山寨MB最好还是别用。切IDLE,电机转速 ...

还有您是说蟹爪伸直卡住的,我把尾滑块拉到最里面,也不存在蟹爪伸直卡住的这个情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K8 也有抽的時候,炸機都以為是失控,我看是 K8 出問題才真,

vbar,mb一样有出问题的,稍微少些,因为保有量远小于k8

区别在于在国外vbar mb出了问题找厂家索赔很简单
国内用再好的陀螺出事了也找不到人赔

网友B:
引用 网友H:
vbar,mb一样有出问题的,稍微少些,因为保有量远小于k8

区别在于在国外vbar mb出了问题找厂家索赔很简 ...

人家正牌陀螺儀,出廠前有 Q.C. 的,不合格產品不會流出,

而 K8 ,不會提供售後,所以亦不會出廠前 Q.C. ,壞的商品照樣流出市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正牌陀螺儀,出廠前有 Q.C. 的,不合格產品不會流出,

而 K8 ,不會提供售後,所以亦不會出廠前 Q ...

我有个地平线的接收,放在四轴上,一样有qc,飞着飞着空中就烧了。飞控和接收一起完蛋。发回地平线赔了我两个接收机。  正品东西一样会有问题,没有100%安全的产品,就连火箭卫星还没事炸一个呢。
要拼只能拼售后了。

网友:
楼上正解,只是好厂可能会认真一点,合格率会高一些,但也没人敢保证100%,正品的厂家不一定是好厂。

网友:
看东西要看概率 偶发事件 要分析各种原因 ,不讨论山寨不山寨这个问题 ,如果这玩意儿问题特别多 看淘宝销量评估的话  事故率还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能卖那么多说明不是最好 但是起码合格

网友(2016-09-13):
我前几天也买了山寨mb  过程和你一样

网友:
这个根本就不是山寨mb的,电路不一样的,只是外形一样,一样没有救机功能,为啥不用k8?

网友:
不通过自检肯定是三轴芯片摔坏了   或是飞行的时候就坏了

网友:
K8从450到X5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k8是盗版 千万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肯定不是机械问题呢?根据你的情况个人判断还是机械问题,当然山寨MB最好还是别用。切IDLE,电机转速 ...

我也感觉可能是蟹爪卡住了!!顺时针自旋一般都是机械....逆时针才是陀螺仪不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还有抽的时候

K8抽起来救都救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