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60mx电机k8测试震动1000+

楼主(2016-06-20):
最近收了台亚拓450l  就是亚拓的套装  带的460mx电机  全新套装   回来测试电机    空转震动1000+测试视频
    对比朋友的花牌2520视频
   我是不是应该退货啊?

网友:
我的杂交450 3D震动2800一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

全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

必须退啊

网友:
动平衡不好,自己动手弄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赶紧换电机吧,这样飞给你空中震散架了。

网友:
纯电机不带大齿,震动值应该小于100,如果品质优秀的应该小于50。

网友:
鸭子的电机动平衡很不错啊,很安静的

网友:
试试把电机拆下来,重新固定下,还有电机座螺丝不要拧的非常死。

碰到过一次电机空转震动200多,拆下来,重新固定安装了就只有50以内

网友C:
机型不一样没啥可比性

话说降价的套装,你可以理解

网友:
个人观点 好多震动来自于安装 电机与齿盘的间隙很关键 如果想测试电机可以去掉齿盘单独测电机的震动,视频里像是带尾桨测试的 一给油门尾巴甩了一下。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如有说错的地方请大家纠正。

网友:
检查电机与电机坐还有电机坐与机身螺丝安装是否合理。

网友:
换吧,我买过一个全新的飞越450电机,也是这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小意思啦  我4000加还不是一样飞。  不过呢  如果电机   大齿盘   旋翼  大桨夹都没问题   各个轴承也没问题。 就在尾巴上面下功夫吧。对了  首先检查传动轴。

网友:
和我杂牌电机有的一比

网友:
我没关心过震动值,你可以用手摸摸,如果麻手那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换电机吧,这样飞给你空中震散架了。

已经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型不一样没啥可比性

话说降价的套装,你可以理解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哈,电机只是空转  只是带着电机齿轮空转  什么都没带着空转 ,大齿盘转动是震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