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1/16的m1a2坦克(双稳+打弹炮管滑动等等,有视频)

楼主(2016-06-20):
继DIY个瓦力机器人(详见本站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9715)后,又DIY了个坦克,基本元器件如下:
底盘:网购+改装
动力电机:370减速电机
电池:格氏4000毫安3S航模电池
炮塔塑料件+打弹波箱:恒龙m1a2
声组+双稳板:灿烁TK16+声组
遥控器:天地飞8通+接收器
其他配件:18路电滑环+MG996R舵机(控制打弹后滑和垂直仰俯)+灿烁声组专用音箱
功能:普通坦克功能增加水平垂直双稳+打弹炮管后滑

硬件部分已经基本完工,还在测试中,先上几段测试视频(这两个视频是在朋友圈分享的,但是搞不懂怎么把分享的视频拷出来,只能让媳妇用手机对着我手机录制下来

再上几张成品照片。

网友A:
遥控器天线不拔出来真的好吗

楼主:
具体的制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天线不拔出来真的好吗

你是指哪个天线?

网友:
我连楼主的背影都看不到

网友:
远看炮塔吓死人,近看五队负重轮。59魔改。

网友B:
好手艺好技术好想法

网友:
兵人的菊花。。。

网友:
哈哈 好眼熟的侧甲

楼主:
淘宝上那个卖家不会就是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好技术好想法

网友:
好科幻啊!!

网友C:
发给我详细的改装图纸参考123998964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给我详细的改装图纸参考

亲,做的时候没有画图纸啊。就是凭脑子中的想象、经验和现场组装实验。
如果哪个细节不明白,我可以再拍一些细节的照片给你。

网友:
主要打弹炮管滑动的图

网友:
手工了得
厉害

网友(2016-10-19):
能发一下你炮管俯仰的安装图吗!

网友:
神奇的TB,外加创意和手工,成果无限啊!

网友D:
我也是 灿烁TK16+声组 飞天地8
我想请教楼主 如何设定遥控 ?
机型设置 直升机 还是 固定翼?
还是要在 高级设置 调教?
请多多指教!

网友E:
改的很好,问个问题,内管外管滑动时的间隙有多大?

网友:
这坦克还是改科幻流吧,不然会被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很好,问个问题,内管外管滑动时的间隙有多大?

当时外管是TB买的铝合金管,其内径是一定的(内径不好加工)。然后用车床加工内管的外径,一边加工(每次进刀很小)一边在外管里抽拉测试,一直到能够顺利的滑动然后况旷量又不能大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 灿烁TK16+声组 飞天地8
我想请教楼主 如何设定遥控 ?
机型设置 直升机 还是 固定翼?

我的都是天地飞WFT08,选择的是固定翼。
我设置的时候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也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就是按照灿烁的说明书设置的,一边设置一边测试,方向反了的情况就把通道设置为反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外管是TB买的铝合金管,其内径是一定的(内径不好加工)。然后用车床加工内管的外径,一边加工(每次 ...

就是问需要多大的框量?卡尺量一下就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外管是TB买的铝合金管,其内径是一定的(内径不好加工)。然后用车床加工内管的外径,一边加工(每次 ...

没有你那样的机加工条件,就想了解一下具体数据,这样才好画图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你那样的机加工条件,就想了解一下具体数据,这样才好画图定制。

嗯。刚分别测了三个点,内管的外径是10.1mm,外管的内径是10.5mm。打蛋时负责往后拉外管(模拟后坐力)的舵机摇臂作用在外管的力实际上是不平行与轴线的(是有个角度的),所以还是需要保留一定的旷量保证滑动顺畅。
我感觉旷量大一些对于效果影响不是很大,我曾经试过一个更细的内管,用这个外管在上面滑动也看不出松松垮垮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刚分别测了三个点,内管的外径是10.1mm,外管的内径是10.5mm。打蛋时负责往后拉外管(模拟后坐力)的 ...

谢谢你提供数据,我看tb上有7×6.2的铝管,还有内径7.3的铝管,看来可以少一个定制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提供数据,我看tb上有7×6.2的铝管,还有内径7.3的铝管,看来可以少一个定制零件了。

嗯。但是淘宝的普通铝管(精加工的除外)的内径虽然标到小数点后1位数据,但实际测量不是很准。我当时为何不直接在TB上买内管,而选择用原先tank自带的炮管车外径作内管,其实就是考虑原先tank自带炮管的内径是相对精准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考虑过了,其实自己对炮管的射击要求没有那么精确,只是有那么个意思其实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但是淘宝的普通铝管(精加工的除外)的内径虽然标到小数点后1位数据,但实际测量不是很准。我当时为 ...

7×6.2的管已经拿到了,一点不卡弹。

楼主:
引用 网友E:
7×6.2的管已经拿到了,一点不卡弹。

我担心的不是卡弹,是弹在里面旷量太大,打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不是卡弹,是弹在里面旷量太大,打不准。

框量目测不大,管径均匀,内壁很光滑,再上点滑油就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