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无法开机

楼主(2016-06-20):
天9
遥控器
放了一个月没用,昨晚拿出来调机,打开电源无任何反应。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是哪里出问题啦。发射机
电池
是有电的。

网友A:
检查电源开关及电池连线有无松脱和接触不良

网友B:
如果是锂电池的话,记得加降压条,如果没反应,先给电池充点电再看看,如果还不行,就换普通电池,有那个盒子,直接插就好了。试试看吧。如果你一开始是锂电,没插降压条,里面的二极管会烧掉,换一个就好了。如果自己不会的话,找个电器维修点就能弄好。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