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305 自紧桨不同心

楼主(2016-06-21):
6.18 天猫买了套E305简套  买回来发现两个逆时针转的电机动平衡极差,不过自己已经用胶布给平衡好了。可是令我非常生气的竟然两根逆时针桨装到电机上竟然都不同心。转起来明显是个椭圆!一直鄙视DJI可那天鬼使神差买了套简套,结果就这品控   我也真是不敢恭维啊! 下次再也不买DJI产品了!

网友A:
其实浆是同心的只是那油漆没做好才看上去转的时候不同心吧?我朋友的精灵三的浆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浆是同心的只是那油漆没做好才看上去转的时候不同心吧?我朋友的精灵三的浆就这样的

好吧,这倒是也是一种可能,但是振动太他妈大了。那两个电机全油门震的我手都麻。谁以前说DJI的动平衡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这倒是也是一种可能,但是振动太他妈大了。那两个电机全油门震的我手都麻。谁以前说DJI的动平衡好 ...

手气问题,有时候网上买东西也这样,别人收到好的,自己收到的东西可能更好或者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气问题,有时候网上买东西也这样,别人收到好的,自己收到的东西可能更好或者更差

是的啊!真是坑爹啊!

网友:
找大疆售后

网友:
找大疆售后,它会告诉你,电机坏了要换

网友:
人品不行啊

网友C:
大疆自己又不生产电机,都是代工厂,银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自己又不生产电机,都是代工厂,银燕

嗨。。。这次买的真是晦气。以后再也不用DJI的东西了。飞控么飞控一键放生,至少我用到现在的APM没有这样情况。电机么电机一塌糊涂,连个螺旋桨都能不同心出厂

网友D: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大疆电机动平衡差,找售后检测吧

网友:
麻烦楼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相关同事与您取得联系,并协助您解决此问题

网友:
国内精密模具是弱项,要不然也不会把大把钱让外国挣,要不上台湾桨。玩模型本来就是自己动手,自求多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大疆电机动平衡差,找售后检测吧

我看和我买的银燕的MT2216一个德性。顶多可能用了NMB轴承,银燕的MT2216拆开来看下轴承连铭牌都没有一看就是国内的山寨垃圾轴承。E305电机不太好拆,下面有个PCB做引出线。。。

网友E:
请教楼主,带桨旋转的时候怎么做动平衡呢?在桨的轴的位置上贴胶布还是在桨叶上?根据什么往哪个位置贴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和我买的银燕的MT2216一个德性。顶多可能用了NMB轴承,银燕的MT2216拆开来看下轴承连铭牌都没有一看 ...

我四轴上用的xa2212银燕980kv的电机才用了十来个起降,就感觉转子和定子之间有些松旷,是轴磨损了还是轴承磨损了?一般到哪种程度的时候才需要换轴承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带桨旋转的时候怎么做动平衡呢?在桨的轴的位置上贴胶布还是在桨叶上?根据什么往哪个位置贴呢? ...

先是旋转桨的安装位置,如果运气好的话桨在某个位置时候会完全没有震动。如果运气不好没找到的话去找那个震动最大的位置后把桨在对称换个位置。桨的位置调整完事后在贴胶布。可以贴在电机的外圈上直到找到那个位置和贴上合适的重量为止。所以静平衡桨是基础最终还是得带桨转动调整的。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四轴上用的xa2212银燕980kv的电机才用了十来个起降,就感觉转子和定子之间有些松旷,是轴磨损了还是轴 ...

像这种小电机最不耐操了。啥都容易坏这个松 晃主要还是由于轴的磨损引起的。建议你买新轴装的时候稍微用老虎钳给和轴承接触那地方滚个花让轴和轴承内圈结合的更好一点就可以减少轴的磨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小电机最不耐操了。啥都容易坏这个松 晃主要还是由于轴的磨损引起的。建议你买新轴装的时候稍微用 ...

能不能给轴上弄点螺丝胶直接沾到轴承内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