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碎舵臂在380上面扛得住吗

楼主(2016-06-21):
正在配台380 我飞的有点暴力 怕易碎舵臂扛不住啊
求解

网友A:
扛得住……………………吗~

网友B:
现在舵机都很强壮
不需要用碎舵臂吧
只要不是金属臂
都行
这级别碎舵臂太危险

网友C:
不要用了

网友D:
不要试了,舵机臂断一次 你的380 可以在买个空机了;

网友E:
325桨可以,380桨就不要冒险了

网友F:
不信飞能把易碎臂飞断了

网友F:
球头扣飞爆出来易碎臂都飞不断

网友G:
正常 舵机臂 根部 剪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 舵机臂 根部 剪个口
是固定在舵机上那一边么? 会不会打滑

网友H:
都380了,犯不着因小失大

网友I:
450都不用易碎臂,没啥意义还无端增加些烦恼

楼主:
了解了 还是用随舵机来的舵臂 谢谢各位

网友J:
用deko,反正烧了可以免费修

网友K:
谁用易碎谁悲剧

网友L:
建议用,飞断您是高手,也不会在这里提问。
不用,舵机返厂是不要钱,难道不要时间?难道拆装舵机,调机,很好玩吗?

网友M:
完全没必要舵机臂断了舵机也不会有事

网友N:
最好不用!

网友O:
3千起落用的易碎臂,没有出现过自己断的

网友P:
说到底都忽视了易碎舵臂的左右,就是炸机保护舵机。如果你飞不暴力,700都可以用塑料舵,如果你是高手暴力狂,最好别炸机,炸机了,使用铝质的舵臂,不是舵机憋坏,就是球头断了,或者拉杆弯了。很难说的,又想暴力时不飞断,又想炸机时能泄力,夹在中间真纠结!!!我480用的易碎舵,上来各种烂手法啪啪啪,没有遇到易碎舵断过,倒是,一米高度飞机没电落下来,大桨擦地,就断了两个舵臂啊…………

网友Q:
1000克左右的用易碎臂还行,380要1400克了,感觉不靠谱

网友R:
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S:
普及版380目前100起落没遇到射浆和断舵机臂的

网友T:
放心用,不会断。不用长球头就没事

网友U:
引用 网友F:
不信飞能把易碎臂飞断了
那是你飞的太温柔了,450L砍尾管玩过没,我砍了两次。

网友V(2016-08-05):
380 还是挺脆弱的 炸了一次 修了1k。。。

网友W:
该统一一下了,设定实在太乱了。380>480>450 易碎臂感觉已经是上个年代的产物了,现在不需要了。

网友X:
QF有出炸機後內齒會滑牙的擺臂
效果怎樣不知道 不過上次用QF的舵機裝一般的舵機臂 炸了一下斷輸出軸... 這次乖乖的換上內滑牙擺臂了

网友:
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