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猛加减油门会打转

楼主(2016-06-21):
我用14Sg控伟力K110   猛加减油门的时候,减油门飞机顺时针转,加油门飞机逆时针转

网友:
貌似正常吧,

网友A:
尾电机挂了,或者主板连接尾电机的线插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挂了,或者主板连接尾电机的线插头松了。

不是的,尾电机是转的,如果不转,飞机起飞就打转,是很难飞起来的,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飞了多久了?尾电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尾电机是转的,如果不转,飞机起飞就打转,是很难飞起来的,感谢您的帮助

尾电机转也不能说明它没坏,转速低了抵消不了螺旋桨的转速也会打转,最好更换下新的尾电机,如果不是它的毛病也可以留着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