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炎热,给亚拓700E装个散热风扇

楼主(2016-06-21):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电调和电机的散热变成了首要问题,真心不想飞着飞着变成了火机,虽然我的技术还没到能把电调电机烧坏的地步,但未雨绸缪终归会更好些,琢磨着电调电机的位置自己做了一个风扇支架。
风扇当然选用WTF的涡轮风扇,8.4V下有23000转的转速,风量相当给力,两个风扇串联,直接2s供电

总重量53.8克,还是能接受的

装机后的位置,上面风扇吹电机,下面风扇吹电调,固定使用原侧板孔位,风扇架同时还能起到加固侧板的作用,一举两得

装机后运转震动很小,风量大,效果有待择日测试。

网友A:
不错不错,风扇支架怎么做的,像原厂件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风扇支架怎么做的,像原厂件似的

自己用铝合金切割的,做了喷砂阳极处理

网友B:
...这点间隙。。。还是飞完下来再风扇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间隙。。。还是飞完下来再风扇吹吧。。

我觉得有风总比没风好吧,再说我的风扇中线是对着外转子和固定座之间的缝隙的,风多多少少会起些作用。

网友C:
這樣天氣,吹大齒盤才是真的(電機齒那處),否則掃齒

网友:
非常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天氣,吹大齒盤才是真的(電機齒那處),否則掃齒

看来要吹的地方很多嘛,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风总比没风好吧,再说我的风扇中线是对着外转子和固定座之间的缝隙的,风多多少少会起些作用。
...

电机转起来之后,转子下边和定子的缝隙会形成很强的负压,估计风扇吸不进风的,没卵用

网友E:
电机转起来自带散热!这东西然并卵!把电调照顾好风扇装起来!1电下来稍微歇会等设备降温!别连飞

网友F:
700 都160A 很少情况会高温保护吧。
楼主手工赞个

网友G:
旋翼的狂风不够用??、还要附加。。。

网友H:
裸飞 把电调往机头前边放,别藏起来就行,比这种额外增加物品 并且 和电子产品 抢电流强

网友:
直接裸飞不就好了  还更暴力

网友I:
楼主可否考虑夏天直接去南半球飞啊。什么风扇统统扔掉了,

网友J:
到底要不要用风扇这个问题考虑好久了,特别现在好盈好多都有风扇的,

网友K:
风冷不行直接水冷

网友:
应该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旋翼的狂风不够用??、还要附加。。。

加了头罩后旋翼的风很难吹到电调电机这里,再说桨根这里风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0 都160A 很少情况会高温保护吧。
楼主手工赞个

我的是120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起来之后,转子下边和定子的缝隙会形成很强的负压,估计风扇吸不进风的,没卵用

其实这个缝隙里面应该是有很强的吸力,电机尾部有一个像风扇一样的槽,转动的时候有风扇效果,空气从电机内部被吸出。我的风扇是吹电机轴上面那个缝隙应该是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转起来自带散热!这东西然并卵!把电调照顾好风扇装起来!1电下来稍微歇会等设备降温!别连飞

确实电机尾部自带散热,这个是增加电机内部空气流通,外面如果再增加个散热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裸飞 把电调往机头前边放,别藏起来就行,比这种额外增加物品 并且 和电子产品 抢电流强

问题是个人不喜欢裸飞,分不清方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否考虑夏天直接去南半球飞啊。什么风扇统统扔掉了,

从成本考虑,我觉得还是自己的方法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到底要不要用风扇这个问题考虑好久了,特别现在好盈好多都有风扇的,

装了风扇效果是肯定有,就跟家里的电风扇一样,不吹肯定热,吹了还有凉快的可能性,就算降个几度温度,也是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风冷不行直接水冷

水冷?如果我开发出来你一定要是我第一个顾客哈。其实水冷电调和电机也并不是不可能,只是重量接受不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头罩后旋翼的风很难吹到电调电机这里,再说桨根这里风很小的

难怪我的最近也高温。。。我怀疑是电调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冷?如果我开发出来你一定要是我第一个顾客哈。其实水冷电调和电机也并不是不可能,只是重量接受不了哈 ...

敬候佳音,在重量与散热之间寻找个平衡点要经历数次乃至百次千次的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个人不喜欢裸飞,分不清方向,哈哈哈。

飞飞就习惯了

网友:
牛逼,我也去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700 都160A 很少情况会高温保护吧。
楼主手工赞个

我也是yge160A,木有装散热片前一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