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傅这一小条金属片用什么机器加工?

楼主(2016-06-21):
图片转了个向,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厚3mm的钛条,图中的阴影部分得打磨掉。

我现在用的是砂轮机(150W,功率小凑合)打磨,各种累啊,特别是直边的打磨,用砂轮机磨完还的在砂纸上磨直磨平,手指累啊。

由于是长期零星加工,DIY,家里蹲。准备买台机器替代手工。

请教大师傅,买啥机器好?车床?铣床?

网友A:
小冲床开磨具。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冲床开磨具。不可以吗

谢谢回复。不行的,因为直的那条边有时需要再次打磨调整(非平行)。

网友:
有磨床卖的,以前是手动控制的,现在估计有数控的了;越要加工的精细,磨床越大。

网友:
关键是  你以后只做这个吗  买个机床不划算  找线切割方便做

网友:
一次多少量啊,找激光切割吧,比线切割便宜

网友:
楼上说得对,关键是多大的加工量。

网友:
做个靠模,简单易行,数量很大,够小批量直接开胎冲压,化学钝化或者布轮扫光

网友:
量大冲床,量小激光或线切割。

网友(2019-02-10):
线切割吧。

网友:
线切割加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