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P780怎么了

楼主(2016-06-21):
最近一直在排振,GP780都正常亮绿灯,今天接上就亮红灯了,什么也没动啊,无法设置成锁尾模式(1520模式),
舵机
是银燕9257,求帮助。

楼主:
我的亚拓500

网友A:
都啥年代了,还用这个陀螺仪啊~
直接换无副翼,用Kbar啦

网友B:
LZ,GP780亮红灯表示不是锁尾狀态,看是不是线接错了还是遙控器的感度跑了

楼主:
解决了,是不小心把控上的AUX开关打到AUX2(感度关闭)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