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灿烁双稳板不工作了,看看可能是啥问题?

楼主(2016-06-21):
症状就是没有反应
?from=y1.7-2

网友A:
你双稳板不动,舵机怎么会动呢?陀螺仪在双稳板里的吧。。。。。

网友B:
之前有无使用?如果之前成功使用过,那有可能是遥控器设置原因。

网友B:
就跟看病一样,不能说个一路不舒服就让医生诊断病情。
你得把具体情况说清楚,如果是之前正常,现在无法使用,可以在开启双稳模式下,测试输入,输出电流有没有。就找到故障地点了。
简单的测试方法,用原车的LED灯,线扯下来接相应插头就知道了。

网友C:
最简单方法就是直接插上电源与舵机,摇动模块看看舵机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