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出问题

楼主(2016-06-21):
  CC3D连不上地面站了,就装机好后连上openpilot过一次,之后就连不上了,现在调参都是用的同学的电脑,马上就要放假了,回家后就没电脑给调参了,模友们有遇到我这种情况吗?

连接强度RX有时只有一小格,有时没有,TX完全没有,同学电脑连上后都是有的

连接强度RX有时只有一小格,有时没有,TX完全没有,同学电脑连上后都是有的

这里显示未连接

这里显示未连接

一样

一样

楼主:
除了重装系统,模友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重新用地面站刷一遍CC3D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用地面站刷一遍CC3D固件

刷了,没用啊

没用

没用

楼主:
连同学的电脑用的同一根线

网友B:
手动安装USB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安装USB驱动试试。

待会儿我试试

网友A:
刷机操作不对 按照说明一点点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操作不对 按照说明一点点来

网友:
重新下载OP也不行吗?

网友(2016-07-30):
打开地面站,到更新固件页面,然后点刷写固件,再马上接上USB。刷写好以后,就会装新驱动了,然后插拔USB再链接电脑调参里就成功链接了。

网友:
买电调送辣条,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