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快速打满油门电机会一跳一跳的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诸位好!

最近入手了四个小蜜蜂little bee 30a的电调,装机调试时发现,其中3个电机+电调表现正常,无论是慢慢加油门还是快速将油门打满都可以按照油门指定的速度转动,但是有一组电机+电调有问题,慢慢加油门时表现尚好,直接将油门打满的话电机会一窜一窜的,而且无法到达指定的转速。请问这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呢?这几个电调应该是用的BLHeli,我已经通过油门“打高-打低"的方式校准过每一个电调了,可还是有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之前用F3飞控接4个小蜜蜂30A,在电脑上用BLHeliSuite校正电调油门行程,是4个电机4个电调同时调整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F3飞控接4个小蜜蜂30A,在电脑上用BLHeliSuite校正电调油门行程,是4个电机4个电调同时调整的,你 ...

谢谢回复!可我没有F3飞控,现在是直接用接收机校准的,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法子……

网友A:
一窜一窜的?难道是电机缺相?你检查一下电机电调的焊接有没有虚焊,包括电调与接收机的连接线头……再不行就只能找本地魔友帮你试试了……

网友:
进角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窜一窜的?难道是电机缺相?你检查一下电机电调的焊接有没有虚焊,包括电调与接收机的连接线头……再不行 ...

看起来焊点还可以

楼主:
传了一个视频,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YxNjM4MjcyNA==.html?x

网友B:
电调问题,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问题,换吧

换了一个电调,不行;后来又试过刷14.3的固件和14.6的固件,也都不行,迷茫了

楼主:
对换了一个好电机和那个问题的位置,发现问题跟着电机走,找老板返修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