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pixhawk主控外接led在调参软件里面怎么禁用和开起?
大神指教

网友A:
为啥要禁用? 外接led用i2c端口就行了。不用就拔掉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禁用? 外接led用i2c端口就行了。不用就拔掉呗。

数据理念有人给禁用啦,就像电脑的usb.一样,但是找不到被禁用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