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Suite无法连接 求助

楼主(2016-06-21):
飞盈佳乐猛禽390电调30A 、    F3 固件BF2.8.1、    CF软件1.22、    BLHeliSuite14403
链接电调出现下图 第一次用BL固件 还不太会 求解

网友A:
BL版本太低,用14.6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版本太低,用14.6版

fan qiang下最新版的 根本下不动。。。求一个最新的BL网盘地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 qiang下最新版的 根本下不动。。。求一个最新的BL网盘地址 谢谢

没有网盘,你加我QQ我传给你吧:10201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