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原因:四个电机一个不太会转

楼主(2016-06-21):
F3飞控,小蜜蜂电调,银燕2代电机自己粗心,自己组装前没测试电调和电机。
组完调试过程中发现:解锁后三个电机正常怠速,4号电机一开始会转,但是转速很慢;加油门后原先三个转速上去了,响应正常,但4号电机却不转了。因为电调的信号和动力线都焊死了,没有换过。

有没有大神能判断,是电机缺相,还是电调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A:
对角调换一下测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确定是电机缺相了

网友B:
缺相是来回转动一点,应该是油门行程问题?统一进行油门行程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角调换一下测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确定是电机缺相了

感谢提醒!换了一个电机,问题照旧,可能是电调缘故,电调太难拆了,信号线都焊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相是来回转动一点,应该是油门行程问题?统一进行油门行程校准试试

油门统一做行程的,换过电机了,电机没问题。估计是电调缘故了

网友:
电调没信号?

网友:
我有一组电机+电调是快速加油门电机会一跳一跳的,可以看一下视频和你的是不是一样,我也在找办法。我用的是小蜜蜂30a的电调。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YxNjM4MjcyNA==.html?x

网友:
我那个淘宝店老板说是固件版本太高的原因,让我试14.3的,我等飞控到了之后试一下,如果你可以刷,也可以试一下

楼主:
昨天我联系了淘宝卖家,他说是电调问题,已经寄出去换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只有换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