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

楼主(2016-06-21):
请教请教。。。。
futaba接收机7008sb或者6208sb可以单个接收机实现通道拓展吗,要求实现14通道。。。。。。

楼主:
6208接收机用sbus单线连接貌似只能8通道,试过好多次不成功,sbus输出通道与针脚通道信号是一样一样的,怎么才能扩展通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6208接收机用sbus单线连接貌似只能8通道,试过好多次不成功,sbus输出通道与针脚通道信号是一样一样的, ...

你就只能用两个接受机了

楼主: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7008sb是不是可以14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