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问题?

楼主(2016-06-22):
第一个问题app.飞机.遥控器都是最新版本,连接后显示固件版本不一致谁遇到过?第二飞机和遥控器连接了,但是屏幕显示未连接。第三飞机智能跟拍之间黑屏无画面然后显示飞行器丢失搜索中...手机死机

网友A:
遥控器和飞机都升级到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和飞机都升级到最新版本

早就是最高版本了

网友:
那得返厂维修了

网友:
也不一定,问问售后先

网友:
你手机端升级把飞机和飞控升级到同一版本即可,你之前肯定升级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