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入f3p,多多指教

楼主(2016-06-22):
风范家的20倍yak55,现在正用2212/820kv10寸桨,20a电调,3s1300电池,起飞重量400克左右,只能飞飞不规则航线和迎风高空吊,身边吊机还不行,现在买了郞宇x2206电机12a电调和8043桨,还有3s500花牌电池,不知这搭配好不好。。。顺便看看大家有没有要出的小电池,只入了一个电池试水,本人深圳羊台山附近,有师傅可以请教不。。。

网友A:
空机多重?翼展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多重?翼展多少?

空机109克,翼展800mm,我装3个9克舵机,12a电调,接收机,不算电机和电池就200克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机109克,翼展800mm,我装3个9克舵机,12a电调,接收机,不算电机和电池就200克左右。。。

还可以,接受,电调能薄皮的就薄皮,f3p求得就是极轻的重量,你可以试试4.3克或者3.7克的舵机,区别真的很大,我买的辉盛3.7,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接受,电调能薄皮的就薄皮,f3p求得就是极轻的重量,你可以试试4.3克或者3.7克的舵机,区别真的 ...

我还是新手不用那么极致吧,再说我都是室外飞的,加上经常有风,太轻了也不行吧。。。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新手不用那么极致吧,再说我都是室外飞的,加上经常有风,太轻了也不行吧。。。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池 ...

400 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 2s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2s400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
"买了郞宇x2206电机12a电调和8043桨,还有3s500花牌电池"这个配置没问题,和天翼的8MM差不多,我就用的这个配置,只不过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用的银燕5克舵机,用8043螺旋桨。

楼主:
刚换上12a电调2205电机3s500电池,可发现重心不对,压不住头啊。。。

网友B:
买了同一家的YAKE55,拿到手一看一称,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同一家的YAKE55,拿到手一看一称,直接扔了!

那你现在飞哪家的?主要是室内飞还是室外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飞哪家的?主要是室内飞还是室外飞....

我的机基本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同一家的YAKE55,拿到手一看一称,直接扔了!

为什么扔了?也是20倍的epp?

网友:
前面 9g ,后面2个 5g 左右舵机,重心才对!

网友:
3D 飞机重心调好没要飞了才可以感知到, 方法是正飞,倒飞都不掉高度,重心就对了。 静态下一般调整到副翼的中央,上天飞飞下来再调整。 也有高手为完成特定的特技动作故意将重心调偏的,吊机重心偏机尾更稳定,蛇滚也是。

网友D:
又仔细读了楼主的帖子,我买过和你一样的飞机。 我的配置如下 。 朗宇2206 1500KV   双天 2S 800mah 12A好赢电调   3个银燕9G 舵机, 9寸桨  ,没有起落架,起飞重量280G 。
一年前飞的,只记得蛮好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仔细读了楼主的帖子,我买过和你一样的飞机。 我的配置如下 。 朗宇2206 1500KV   双天 2S 800mah 12A好 ...

谢谢...用2S配9寸桨好飞还是3S8寸桨好飞,现在是用3S8寸桨飞,

网友:
3S 8寸 油门响应快 但电机的效率低,飞行时间短些。 2S 9寸 适合慢飞,但对电池放电电流要求高。 市面上的8寸桨质量没9寸桨好(HY 小孔),我喜欢用9寸桨飞。 建议两种都试试,喜欢那种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