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摄像头飞穿越,试过没有。。

楼主(2016-06-22):
都不装摄像头,飞机多,就是这么任性

在装一台280的试试

在装一台280的试试

网友A:
可以多个飞行器 统一控制他们的飞上飞下 左右的控制么? 或者电脑控制

网友B:
试过,百米高空飞丢了其实是发生了机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多个飞行器 统一控制他们的飞上飞下 左右的控制么? 或者电脑控制

可以的,不过不是这种类型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百米高空飞丢了其实是发生了机械故障

哇,还真有人试啊

网友:
试过 第一次玩飞机就没摄像头 最终飞丢了

网友:
你能不能试试用这一个遥控器同时控制他们一起飞

网友:
感觉可以编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