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耐炸性能讨论

楼主(2016-06-22):
撞击时承受的是动量。动量=速度*质量。
当接地速度一样时,假设130级别起飞重量240,180级别410g,这时130承受的动量是180的58%。

电机轴的耐剪切力是和其轴的截面积有关。1306电机轴2mm,2204电机轴4mm,故前者耐剪力是后者的44%。

结论:130级别电机的耐炸性能是180级别的75%。
请各位大神来讨论。

网友A:
为什么不把运气用量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不是更准了。让概率云遮盖掉一切吧~~

网友:
速度的平方*质量

网友:
应该用能量而不是动量

楼主:
嗯 对应该考虑的是动能,二分之一质量和速度的平方。但是假设速度一样的情况下不影响最终强度的结论。我只想问的是为什么就没有2.5mm轴的1306呢?

网友:
你的电机坏了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我表示我130电机轴弯了,但是带上3寸桨震动大不到那里去,依然可以继续飞。2204轴弯了带上5寸桨试试

网友B:
哪里有4MM轴的2204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运气用量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不是更准了。让概率云遮盖掉一切吧~~

你说的这种算法已经跟算命差不多了,都是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4MM轴的2204电机?

2204一般是3mm,截面积是四分之一派直径的平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算法已经跟算命差不多了,都是玄学

正解

网友:
首先,一般碰撞不可能是剪切破坏,基本都是弯曲破坏,要是真衡量轴的强度,应该是轴的抗弯截面系数还有材料的屈服极限

网友:
赞同楼上,学机械的表示LZ估计不知道纯弯曲简支梁

网友:
再说也不仅仅是一根轴,轴上还过盈配合转子,一定会有残余应力层

网友:
我的1306电机炸得外壳都歪了轴也没弯,用锤子敲正了继续用,一点影响都木有。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一个58%,一个44%,最后出来了个75%,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

2204 一代一根轴5块钱,我上次炸的比较狠,一个轴歪了,5块钱修复。不过好像现在新的电机都不给换轴了,坏了就坏了。

最后,理论终归是理论,最重要的是运气。

楼主:
44除以58约为75%。别提运气。民航安全不是运气。宝马比夏利安全不是运气。卡车撞轿车谁死得快不是运气。这都是科学。建模型分析很复杂,但是不愿意去想去算只相信运气的话我们这些玩航模的就只能山寨人家的了,更别提整个制造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4除以58约为75%。别提运气。民航安全不是运气。宝马比夏利安全不是运气。卡车撞轿车谁死得快不是运气。这 ...

看见这段话,我默默地点上烟吸了一口!
你确认是在玩?还是在被玩?

网友:
運氣與位置

网友:
还和轴承、着地的具体情况有关

网友:
感觉好有道理

楼主:
其实简单地说130级别感觉耐炸是因为速度慢,2mm的轴的强度绝对不是3mm轴的2/3。而是4/9。说运气的人那是你玩的少,等你炸多了就会发现概率是个数学问题不是运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