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一个新手怎么调pid,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6-06-22):
我是新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调pid的方法。哪里不对请大神指教。

听说bf固件默认参数飞机也能很稳,耐不住诱惑前两天把手上的两架机都刷了bf固件,结果没有看到它很稳。两架机都很晃。于是带上14块电池和电脑去外场,用了一下午时间,上百次起降和数十个录像做对比,终于小有收获。
      P值:我的机是280和260,飞控是cc3d和naze32,刷bf固件。默认参数起飞离地10几厘米时机机慢速摇晃,升高后打杆慢速摇晃,快速下降也是慢晃,我断定是p值太低,力度不够。增加p值,每次加1,飞机的晃动会加快,幅度也会减小,打杆时反应更快了,这时用抖杆的方法观察飞机,把p加到晃动幅度最小,但不抖时暂停调p值,如果抖了就要稍降p值,每次0.2至0.5。总结p值影响操控的响应力度,小了飞机软绵绵的,不跟手,晃动幅度大。大了反应灵活,动作干脆,出现高频抖动。
       D值:这时我的p值调到抖杆时飞机很灵活,但抖杆会快速的小幅度晃动,飞行中看监视器,比如快速打一下横滚,飞机会在你摇杆回中时小晃几下才能定住角度,这是d值过低,锁定角度慢了。我把d值理解为修正p犯下的错误。于是加d值,每次加10,直到抖杆时的晃动减小、消失,这个度要把握好,d加过头了也有高频震动,还会感觉操控不对劲,像是延时的感觉。总结:D值能修正小幅晃动,减少修正时间,减小晃动的时间,加的太多会影响操控不对劲,我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总之是感觉操控怪怪的。d的改变很微妙细微,需要仔细观察。
      I值:我习惯最后调i,调了p和d最后来测试i值,这个必须看屏幕了,起飞打俯仰或横滚,让飞机保持一定的角度飞出去,不要动摇杆,仔细看屏幕,如果飞机会自己慢慢改变角度就说明i值小了,保持不住姿态,加i值,每次0.005。加到飞机能定住角度飞几秒钟都不不变时暂停,换一种方法再试:高速向前飞,越快越好,突然急转掉头如果感觉姿态不跟手锁不住姿态就要再加大i值。在飞行过程中如果发现飞机有反复的震动,比如会一下一下的点头,有些像是颠簸的感觉,那就是俯仰i值过大了。总结:i值起到锁住当前姿态的作用,太小姿态会慢慢改变,太大会不规律的抖动,隔一会抖一下那种。
    我最后调出来的效果是打杆能牢牢锁住,没有任何晃动,姿态也能锁的死死的,当时飞场是有风的。有些小震动,这个原因有很多方面,机子配置低,电机轴弯了不平衡,有一个电机ZIDAN头没了,扎带绑着桨,拿在手里推油手都震麻了,所以无法断定震动是怎么来的。
    以上说的都是略调,调个大概,要精调必须上相机,看录像细细的调,看录像能看出监视器里看不出的抖和晃。我觉得精调必须先保证机机本身没有过大的震动。我的机拍出来画面有果冻,等换了电机再精调下拍视频跟大家分享。
    最后申明以上所说完全是我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可能有些错误,要效仿的新手们慎重,若有误导绝非故意,本人概不负责,呵呵。欢迎拍砖,欢迎纠正。谢谢!

全手机打字,累。

网友:
认真细致的总结,这几天我也重调PID,确实极需要时间,精力和耐力,顶!!!

网友A:
手拿粗调pid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并调出来大致能飞的PID,便于后面上天细调。

默认PID手持解锁,油门大概推到悬停位置,前后(俯仰Pitch)左右(横滚Roll)倾斜机架,飞控的修正力度要够大,同时没有快速振动和慢速摆动。可以通过手感觉出来,也可以听电机的声音是否线性。修正力度不够或慢速摆动就加大P值,快速振动就减小P值。如果P值怎么调都抖。就增大D值然后重新调P。

网友:
好帖,上百起落数十录像的分析过程相当艰辛,楼主钻研精神可嘉,顶

网友:
向楼主的专研精神和乐于分享点赞!!

网友:
需要上桨不?

引用 网友A:
手拿粗调pid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并调出来大致能飞的PID,便于后面上天细调。

默认PID手持解锁,油门大概 ...

网友:
楼主栽树,我们乘凉,谢谢

网友:
肯定要上浆,手拿小心点。

网友:
謝謝你真心的分享。

网友: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我也是刚CC3D刷BF固件,刷的2.61版,没飞起来,还在折腾。。。。

网友:
绝对高手,扎带固定浆也能飞!求图求视频。

网友:
好贴 就需要这样的分享······························

网友B(2016-12-09):
楼主好人,对新手帮助很大,正在学习如何调节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