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发】炸炸炸,小空间地下室F40 210炸

楼主(2016-06-22):
先上视频

瓷砖地面,水泥柱。

桨炸了好多对
F40没装电机保护,所以外观上有点擦伤。

桨炸成这样真只能用工具取了,单用扳手完全拧不动自紧螺帽。

电机力量很大,蓝天桨只要撞墙就直接从根部撕断。

结构件炸断了,很蛋疼。

相机也炸坏了,真是划不来啊。

测试电机耐不耐炸结果把机架炸惨了,表示炸的没脾气了,结构复杂就是不耐炸。
F40电机的确耐炸的,没有出现烧电机的情况。
电机动力比原配的电机强很多,动力上和银燕差不多【我这种玩家感觉不是很灵敏】,老模友估计可以感觉出细微区别来。毕竟给的官方数据还是比较可以的。

网友A:
感觉你这桨没我的耐炸。 我的撞歪过好几次。缺口也撞出过好几次。从根部断裂的还没碰到过。 可能我水平不行吧。 我买的是 hex的耐炸桨。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柱子撞坏  墙面擦花  赔钱!   涂料不贵, 人 工贵,又 够买一机机了。 戴个口罩 自己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柱子撞坏  墙面擦花  赔钱!   涂料不贵, 人 工贵,又 够买一机机了。 戴个口罩 自己涂吧 ...

我是在给大大楼做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桨没我的耐炸。 我的撞歪过好几次。缺口也撞出过好几次。从根部断裂的还没碰到过。 可能我水平不行 ...

我感觉也是这桨是蓝天搞活动送的

网友C:
LZ摄像头角度稍微再大点,都只能看到地了

网友D:
我的电机直接炸的转不动,敲敲继续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摄像头角度稍微再大点,都只能看到地了

那一段前面炸了下角度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机直接炸的转不动,敲敲继续炸

那么嗨什么电机

网友E:
明明看到柱子却还往上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明看到柱子却还往上撞

柱子上有一股莫名力量在吸引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段前面炸了下角度变低了

我的也是,固定紧点就好点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机直接炸的转不动,敲敲继续炸

转不动,是里面进沙子了吧。 这个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