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Grashopper130/EMAX RS1306电机+EMAX LIGHTNING 20A电调/4S/3吋

楼主(2016-06-22):
== Grashopper130 机架简介 / 装机组件清单 ======
  • 原版 Grashopper 130 碳纤机架 **
  • 机架轴距130mm / 1+2.5mm / 重32g / 最大3吋桨
  • 可调摄像头座子
  • EMAX 最新红底 RS1306 4000KV 电机 **
  • EMAX 最新 LIGHTNING系列 20A BL 电调 **
  • F3飞控刷CF
  • 迷你800线CMOS 摄像头 配2.8mm镜头
  • 迷你200mw图传
  • DEVO PPM 703A 2.4G 接收
  • M牌BB响分电板
  • XT30迷你电插
  • DALPROP 3045BN 3叶桨
  • 4S 850 电池

== 相关帖 ======

{FCF开箱分享}EMAX最新RS1306/4000KV电机+LIGHTNING BL电调

==================================================
QAV穿越机架 130机架 160机架 迷你机架 原版grashopper 130 160
2016官方EMAX银燕RS1306航模小四轴130 150穿越竞技比赛必备电机
2016新品EMAX正品银燕Lightning20A 30A多旋翼竞速机专用迷你电调
==================================================

网友A:
看来会是最暴力的130

网友B:
这配置 够暴力 强贴留名

网友C:
剛好我出想弄台130玩玩,現在可以參考一下啦

楼主:
装机过程已完整上载了 !!!
過2天週末出去试飞 , 之后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
谢谢支持 ~

网友:
电池在下面不会磨破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会是最暴力的130

还可以吧, 32%油门已起飞 , 全手动操作, 室内定高很好控制 , 不像以前小机用3S的飞了几分钟后开始无力要加大油门 ...

网友D:
接收机的热缩管多少号的

网友:
想要入你的整机啊,就是不知道天地飞的接收可以放进去不~

网友E:
法师傅你毒到我了,我觉得用BEEROTOR那个带分电板的会不会更130机架会不会更易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法师傅你毒到我了,我觉得用BEEROTOR那个带分电板的会不会更130机架会不会更易装?

电调/电源线是必须 , 其他只有5V接飞控 , 我不觉得我现在装机很困难呢 !!!

网友:
起飞重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 够暴力 强贴留名

谢谢支持呀 , 暴力是必须 , 因为目的是打造能FREESTYLE的小机

网友:
楼主,你的PPM是焊在插针背面的针脚上?

网友:
法师傅来个视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好我出想弄台130玩玩,現在可以參考一下啦

好呀 , 小机方便到处都可以玩 , 我打算多装一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呀 , 小机方便到处都可以玩 , 我打算多装一台呢

法师傅,能麻烦你再装的时候帮我捎上一台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 Grashopper 130 装机分享 ======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机架、摄像头、电池等的购买链接,我也打算照样装一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机架、摄像头、电池等的购买链接,我也打算照样装一部,谢谢。

你好

机架 / 摄像头 /电池25C /电池60C

网友:
请问一下 f3和接收怎么供电的

网友G:
这个机架哪入的 都TB上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架哪入的 都TB上都找不到

  格 子店

网友H:
LuZhu的机装完就拆了,都没来得及称重。等视频的散了吧,不可能暴力freestyle的,高速穿越倒是很有可能。阿弥陀佛

网友:
看法师装机就是爽

网友I:
法师这个电机飞起来烫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法师这个电机飞起来烫不烫?

这个不烫 , 可放心暴力飞 !
半年多前买过另一款便宜的1306 3100kv , 只是3s 都十分烫

网友J:
请教法师傅,如何在地面站改电机转向啊

网友:
法师,我是新人,麻烦问下电调的 信号线, 黄,棕两根,我看有的人,是直接只焊接了一根 黄色的和飞控PWM链接, 但您是将,黄色,和棕色的都连接上了,请问那根棕色的是焊接到哪里?那个有啥帮助吖? 我是NANO 20A的 我是新人,谢谢您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架哪入的 都TB上都找不到

一定有的 >>> 130穿越机架 160穿越机架 QAV130 迷你穿越机架 原版grashopper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法师傅,如何在地面站改电机转向啊

下载BL参调软件 , 把红圈部份修改 ,
预设是1 , 如转向不对就改成2 , 再SAVE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的热缩管多少号的

我的703A用这个热缩管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BL参调软件 , 把红圈部份修改 ,
预设是1 , 如转向不对就改成2 , 再SAVE 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热心回复

网友K:
膜拜下楼主!楼主可以说一下220和130练习穿越手感上的区别吗?最近220烧掉动力,纠结换动力还是装一台130…毕竟价格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膜拜下楼主!楼主可以说一下220和130练习穿越手感上的区别吗?最近220烧掉动力,纠结换动力还是装一台130… ...

220 桨大动力大 , 速度及各种动作都可以很暴力 , 比较适合广阔外场爽飞 !
而130 因为机身小桨叶小动力亦小, 操作感觉很灵活 ,
虽然都是4S , 但动力一定没220的暴力 ,
比较适合地方小的外场或室内车库等等爽飞 , 因为现在130都能4S ,

所以都能FREESTYLE等等空翻动作 , 但不能直接和220的比较 , 因为电机及桨叶大小都不是同级

楼主:
发帖后一直被问到重量多少 ,
刚刚有空秤一下 ... 重 171g

加上 DALRC 3045平头3叶桨 / RoaRingTop 850 60C 4S电池 / 棒子天线
291g 起飞重量

网友:
你好法师傅,请问下可以分享下你的pid设置吗?

网友C:
法師傅我也想知道你的PID 啊?因為我的130很抖啊。謝謝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看起来装备很齐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師傅我也想知道你的PID 啊?因為我的130很抖啊。謝謝

给你的pid我看看 ? 要是飞行很抖 , 一般减p就可以了 , 试试每次-5%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贴,中毒了。。。。

中毒就要立即解毒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给你的pid我看看 ? 要是飞行很抖 , 一般减p就可以了 , 试试每次-5%

我的配置和你的几乎一样,但是电机总是很烫啊

网友:
1104的电机?拉力多少啊?我昨天也装了个你这种, 但用3020桨拉力完全不行啊. 单电机上2s最大只有55克, 3s 74克. 之前我测试的时候安了个5寸桨,2s就有100克拉力, 满以为够用的. 用3020桨装下来结果要50%油门才起飞.

网友M(2016-07-24):
法师傅请教一下,F3飞控旋转方向安装应该设置什么的?在哪个界面?我的是向左90度了,谢谢

网友:
好贴!!留名,看来又可以学着装一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配置和你的几乎一样,但是电机总是很烫啊

烈日下都不烫的, 可能设定问题, BL电调你有没有设定什麼 ? 另外可给我看看你的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法师傅请教一下,F3飞控旋转方向安装应该设置什么的?在哪个界面?我的是向左90度了,谢谢

我的方向就是这样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方向就是这样设置

唔该法师傅,我装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烈日下都不烫的, 可能设定问题, BL电调你有没有设定什麼 ? 另外可给我看看你的PID参数

pid我用的也是之前一个帖子里面别人的130pid,飞行正常但是就是电机烫,我的手机发不了图,就在这帖子的55楼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ighlight=130&page=3我用的是dysxm20a+银燕1306kv4000,4s850mah电池,3045三叶,配置跟你的挺像的电调我没有设置过什么,买来就这么用,我用的f3飞控刷的bf2.9.0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配置和你的几乎一样,但是电机总是很烫啊

剛問了幾位高手朋友 , 他們都說小機高KV電機 , 如果出現震動 , 可試試修改電調進角 ,
低/中低/中/中高/高都可測試一下 , 我朋友都用致盈及銀燕的1306電機的
如果電機燙 , 降低進角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問了幾位高手朋友 , 他們都說小機高KV電機 , 如果出現震動 , 可試試修改電調進角 ,
低/中低/中/中高/ ...

好的,多谢晒,我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帖后一直被问到重量多少 ,
刚刚有空秤一下 ... 重 171g

这个机架是不是只能用你的这种摄像头  双层的索尼700线装不进去

楼主(2016-08-26):
最近忙 装其他机 , 忽略了这台130 ...
这台机一直有点抖 , 修改BL TIMING / 不用剎车 等等 还可以 ,
但10-20%油门仍很抖 , 影响低油门FREESTYLE的效果 ...

起初以為EMAX的电机电调不行 , 亦看倒有飞友说银燕如何差 ...
心有不甘,到外国网站/YOUTUBE找找资料 , 老外相同配置一直爽飞没问题 ,
但他们大多是用BETAFLIGHT及RACEFLIGHT ...
我一直都用CF固件的 , 最近朋友介绍BETAFLIGHT比CF更好用稳定 ,
今天有空再次玩玩130 , 亦刷了BETAFLIGHT2.91 试试,
发现早前10-20%抖的问题没有了 , 转速很顺畅 , 电机无比的寧静 , 很神奇 !!!
而BL参数我亦復完预设值 , 都没影响稳定性 , 电机亦不烫手 !!!
因此立即来分享一下 !!!!

先试BETAFLIGHT2.91 , 很稳定

软件设定跟CF差不多 , 有些是CF没有的

新软件 , 暂时未完全了解 ,
左上FREQUENCY数值参考别人的

预设PID已很好飞很稳 , 主要是RATE要修改一下 , 动作会更灵敏 !
大家可先试试预设PID , 之后才跟个人感觉再修改 !!!

好了 , 找天去外场试飞后 , 再分享其他 ...

网友:
抖是这个桨的问题..

前面黑色那种桨就没问题,后面蓝色这种末端前段一样粗的桨就会抖..

网友(2016-11-29):
顶!看了心动,准备也装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PID快速回中飞机会晃吗?我的会快速抖一下

不太急速回中不抖 , 你用什麼桨 ? 可把PID的D 加大一点点, 但留意电机的温度 !!!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太急速回中不抖 , 你用什麼桨 ? 可把PID的D 加大一点点, 但留意电机的温度 !!!

用的大力3045。就是极速回中会抖,D值加大一点没啥用,我P值4.8
你的飞机重量吓到我了,建议你用4S550mah电池续航可能会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的大力3045。就是极速回中会抖,D值加大一点没啥用,我P值4.8
你的飞机重量吓到我了,建议你 ...

对了, 最近我的130都转用GEMFAN的3035*3了 ,
如果1306是高转速4000KV , 建议试用角度少一点点 / 桨面积窄一点点 的桨 , 会更好飞
3045 為例,  因45度+平头阔桨 , 升力过大, 有点点超出飞控的计算能力,
所以PID很难调, 有一点点风都会抖, 大动作后都会抖, 电机亦很烫 !!!

早前我装了另一台130 (ReptileRX130) , 一个月内飞了超过50个起落, 电池4S 550 850 都试过,
桨都试过很多款, 最后发现转用GEMFAN 3035*3 , 秒间解决抖/电机烫的问题 !!!
信不信由你 ~ 哈哈

反正现在风速20公里的海边, 都能不抖不烫的爽飞 , 4S 550 850 同样效果 ,
满油FREESTYLE + 航线穿拱门 混合飞行 , 5分鐘没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最近我的130都转用GEMFAN的3035*3了 ,
如果1306是高转速4000KV , 建议试用角度少一点点 / 桨面积 ...

乾丰3035我用过比3045好一点。但是我一个周末就炸了8对,最后还是换回3045了。效率高但每炸必断。至于电机温度,正常飞行不悬停就不烫。

网友:
看師兄的裝機跟分享設定,償心樂事也

网友O(2017-01-06):
你好 请问我的图传没有5v   分电板5v给飞控了  摄像头咋接啊  摄像头只支持5v   分点版是 5IN 1V3

网友:
引用 网友H:
LuZhu的机装完就拆了,都没来得及称重。等视频的散了吧,不可能暴力freestyle的,高速穿越倒是很有可能。阿 ...

净瞎说大实话。。。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 请问我的图传没有5v   分电板5v给飞控了  摄像头咋接啊  摄像头只支持5v   分点版是 5IN 1V3

分电板的BEC焊盘 , 可接多根线的 !
意思就是 , 飞控及摄像头都可焊接到分电板的的5V上同时取电

网友(2017-02-23):
楼主 可以加个QQ 不  我想要这一套的链接

网友:
你好,我想玩穿越机,有什么适合新手整机的吗?110左右的新手普通配置大概多少钱

网友:
看起来好牛好暴力的感觉,特别是这个EMAX红底电机和螺旋桨,很有范!

网友(2017-05-25):
法师傅想问一下,这款机机如果是3S的话可以吗?大概550mah 35C左右的电池。谢谢

网友:
最近也装了一架几乎同款。。不过我是上至电池,3300kv,用的kingkong 3030*4, 总重差不多。。飞起来和小坦克一样。。。
声音很好听,动力也够用了,只是没有四寸桨那么快。。。
pid套用之前四寸桨的机子,p有60多,一样很好飞,等有空了再细调一下。。。

网友:
法师傅名下飞机应该不少于100台了

网友(2018-02-19):
法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我的电机是致盈1506/4100kv的,这个要配什么桨叶跟机架好?电调飞控选飞塔的还是分体的?电池就是4S850的,如果用分体的话我用标准的OMNIBUS F3 Pro飞控+Matek分电板+翼飞 Force V2图传,电调是飞盈佳乐猛禽 RAPTOR 30A的,Foxeer Arrow Micro Pro摄像头,QAV160穿越机架原版grashopper,红棒子天线,致盈1506/4100kv,4S 850 45C。我这个搭配是不是已经很重了?(电机已定其他可以更改)1506可以用130的架子么?如果用飞塔的话除了迷你版飞塔有好的标准塔推荐么。(在总体重量不是一个很重的前提下,不暴力飞,飞的时间能上11分钟左右么?)

网友(2020-02-02):
也是HK的模友呀!一起约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