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收控的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6-06-22):
各种电源线,信号线都已经做了屏蔽并且接地,但还是有干扰,怎么办?拿下来用太不方便,有办法吗?

网友A:
频率调到5700那边 好像干扰会少一些 不过我是天地飞 不知道你这福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调到5700那边 好像干扰会少一些 不过我是天地飞 不知道你这福斯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试了5705、5865、还有11、21频道都没用,干扰依旧,不接图传,一开控,接受对频都就开始有水平干扰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调到5700那边 好像干扰会少一些 不过我是天地飞 不知道你这福斯

试了5705、5865、还有11、21频道都没用,干扰依旧,不接图传,一开控,接受对频都就开始有水平干扰波纹。

网友A:
扔掉那个架子  用三脚架另外架起显示器  让接受尽量远离遥控器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虽然5700干扰纹小了很多 可我还是怕影响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掉那个架子  用三脚架另外架起显示器  让接受尽量远离遥控器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虽然5700干扰纹小了很多 ...

那样外出太麻烦了,用平板看看,是不是信号强了,不在乎这点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外出太麻烦了,用平板看看,是不是信号强了,不在乎这点干扰了。

什么频道都试试 用最小干扰的那个频率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