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切糕433转发为什么会抖舵

楼主(2016-06-22):
我天地飞8遥控器,用切糕433转发模式。我接收机和发射机距离10cm线和接收机都用锡箔纸包起来了,用的原装天线。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抖舵的问题。请问这个是为什么,怎么解决。请问是遥控器的问题吗

网友A:
有可能是舵机的问题,433发射离舵机或接受太近也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舵机的问题,433发射离舵机或接受太近也会的。

这个不可能做过啦距还是抖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把所有舵机线用绞线编织方式,就没事了,实际上应该还是2.4接收机和433发射连接线问题引入的干扰,类似于音响前级干扰被放大自激。
用直连模式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把所有舵机线用绞线编织方式,就没事了,实际上应该还是2.4接收机和433发射连接线问 ...

我也猜测是这个干扰,但是试过用锡箔纸包线了。还是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猜测是这个干扰,但是试过用锡箔纸包线了。还是抖啊

锡箔纸必须接地才是屏蔽层,所以用锡箔纸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箔纸必须接地才是屏蔽层,所以用锡箔纸用处不大。

谢了啊,我尝试下。。还是比较喜欢转发模式,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啊,我尝试下。。还是比较喜欢转发模式,希望能解决问题

你用编织型线试试,不要用平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编织型线试试,不要用平行线

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把所有舵机线用绞线编织方式,就没事了,实际上应该还是2.4接收机和433发射连接线问 ...

请问这种干扰是433发射与2.4G接收之间由于距离近产生的,还是仅仅是两者之间的连线相互干扰?
或者能不能使用长度一米的超长连接线,让433发射和2.4G接收更远距离……433发射放三脚架顶端,而2.4G接收放在三脚架最下面……

网友:
我也用的天八,ark 的433,转发模式延时很严重。抖舵到没有,天上平衡模式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干扰是433发射与2.4G接收之间由于距离近产生的,还是仅仅是两者之间的连线相互干扰?
或者能不 ...

是433对2.4接收的压制,两者远一点最好,用绞线比用平行线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433对2.4接收的压制,两者远一点最好,用绞线比用平行线好一点

呃,谢谢回复……
但是你说的433对2.4G的压制,由于我不懂无线电,本来以为应该是高频的2.4G对低频的433进行压制才对呀?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谢谢回复……
但是你说的433对2.4G的压制,由于我不懂无线电,本来以为应该是高频的2.4G对低频的433 ...

是大功率发射设备压制近处的其他频率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