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掉的电池如何处理!

楼主(2016-06-22):
请问模友们坏掉的电池如何处理!不会危险,不会污染…

网友A:
盐水泡泡,然后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盐水泡泡,然后丢掉!

会起什么化学反应吗!

网友:
放完电后拆下插头和充电头,扔垃圾箱

网友:
{:1_29:放水里。。。

网友:
放光电丢掉就行,这样就不容易爆了

网友:
放到电池或有毒有害品专用回收箱里。

网友:
放了电,被剧烈撞击还是会baozha的

网友:
有专门处理电池的地方,最好就是扔到那里去。
其次还是进垃圾桶, 最起码最后的结果是进垃圾站深埋, 不至于污染水源。

网友B:
我这些年的废电池都没扔,还存在家里,没有回收电池的,不敢扔垃圾箱里,一旦哪个小孩拿去玩出问题来,肯定还会找到自己。

网友:
建议:积攒多了邮回电池厂家再买新电池还可以免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些年的废电池都没扔,还存在家里,没有回收电池的,不敢扔垃圾箱里,一旦哪个小孩拿去玩出问题来,肯定 ...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这里没有电池回收的!

网友C:
放水里泡一夜再解剖有用的零件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盐水泡泡,然后丢掉!

应该不能泡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水里泡一夜再解剖有用的零件留下

最好不要泡水, 泡完的水咋办? 倒掉不就把整个水源污染了。

网友:
直接短路让它化作一缕青烟直奔天堂

网友:
生产厂家就只管赚钱不做回收处理,也没有专业的回收垃圾箱,没办法都放在家里

网友:
还好,武汉的中北超市收废旧电池。我都是把废旧电池送那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这里没有电池回收的!

上网找找,除了上帝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