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KFLY FR2205 电机评测 (更新於13樓)

楼主(2016-06-22):
收到FR2205已有数天,只因自已忙碌,没有时间装机,今天终有点时间,将玩了数月的QAV310改装。
先让我们看看开箱照

现在介绍本人的QAV310配置
机架:QAV310
飞控:ACRO SP racing F3
电机:[原用: Emax MT2205II, 改为:FR2205]
电调:HobbyWing Xrotor 15A
:6045平头桨

改装前

开始做手术,拆机
比较MT2205II的外观及FR2205

比较两个的重量

MT2205 II带香蕉头是30.3g, FR220531.9g 可能因FR2205的线较MT2205 II长。

因天气非常炎热及没有时间,所以只好在家中小飞。没有更改pid,用的都是ReWrite controller,推油门,马达的声音很小,但动力很有劲。用的是半自稳,很顺滑。但因没有足够空间,所以不能推大油門。

结论:
好评
====
1) 马达造工很好,没有任何虚位
2) 平衡做得很好,震动很小很小
3) 声音较MT2205II

缺点:
=====
1) 于家中小飞很短时间,但马达的温度较MT2205II (有时间要到户外推大油门,才能测试温度可否接受)
2) 可能用上较粗的铜线,电阻小,功率高而导致发热,又或是用上6045平头桨,质量较大

网友A:
这机架对不起这电机啊,还在用香蕉头。。。。。

网友:
这是我包装的哈哈,意见收到,会转达工程进行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对不起这电机啊,还在用香蕉头。。。。。

一眼便给cks老师傅看穿,这机架真的不是甚么样,只是TB购买的百多元碳纤混合玻纤的机架。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大,其实这机架原本是构思用来加装山狗。看到老外用qav400goprofpv 真的很好。但因机架要400多元,外形又太大,所以就买qav310
你看是否很配合?

另一方面,本人爱装机爱折腾,常常组装不同的机架, 电调, 电机,桨及飞控,所以会时常装拆,若把电机直接焊接,这可减重,但每次装拆就会很烦。所以用香蕉头会较方便。
好不好看???

在旁的是qav250

网友B:
你都收到数日了 ?,我这 还没有收到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收到数日了 ?,我这 还没有收到呐

不好意思,您的也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眼便给cks老师傅看穿,这机架真的不是甚么样,只是TB购买的百多元碳纤混合玻纤的机架。
可能你会觉得 ...

香蕉头会给你教训的,我也经常换,情愿还是焊死多花点时间,没有隐患,还有不是只能大机架挂狗,人家180都能挂,你以为省去了摄像头,其实致命是狗输出的延时,有延时,再加上大机架的惯性怎么能爽快的fpv?看看我的190吧

网友A:
香蕉头会给你教训的,我也经常换,情愿还是焊死多花点时间,没有隐患,还有不是只能大机架挂狗,人家180都能挂,你以为省去了摄像头,其实致命是狗输出的延时,有延时,再加上大机架的惯性怎么能爽快的fpv?看看我的19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会给你教训的,我也经常换,情愿还是焊死多花点时间,没有隐患,还有不是只能大机架挂狗,人家180都 ...

首先感谢cks老师傅的提点!
本人入魔已有七年多,由450有副翼到近年的四轴,本人都是用香蕉头将马达及电调连接,至今起落已有数千次。幸运的我,至今未曾因香蕉头的问题而炸机。说实话焊接的质量都很重要,本人自小就喜爱电子,对焊接工艺已数十年经验。所以未曾因虚焊或接线问题而炸机。
另一方面,本人深知质量大,惯性大,要改变物体的运动所需的外力及时间都要大及长。正因这原因,所以本人以qav310配山狗。可能本人年纪大,所以反应慢。qav190配山狗,动作会太快及会头晕。这机架主要用来柔和中带点速度的飞行,较F450快就是。
本人的另人穿越机是qav250,只带fpv镜,动作及反应都较qav310qav310快,但这机是用2204马达。
这次的测试主要是比较MT2205FR2205的分别,所以用在qav310上。
无论如何,感谢cks兄的多方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没配件都闲置2个月了

我们这边会尽快

楼主:
等了一星期,今天终于有空可到户外飞行,天意弄人,正准备出门时,天下起大雨。没有他法,只好等........个多小时后终于停雨。
浪费了个多小时,没有太多时间,只好到附近的球场作小测试。
推大油门,很顺滑,马达声很小,这证明轴承质量不错。快速向前然后急停,动作都很跟手。只因机架大,有一定的惯性,有这样的反应本人都很满意。
看视频吧!
飞了两个1500mah的电,电机的温度都不算高,可接受。比较MT2205就高一点点,不算多,可不理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了一星期,今天终于有空可到户外飞行,天意弄人,正准备出门时,天下起大雨。没有他法,只好等....等.... ...

飞得不错哦

网友:
还是银燕RS2205强

楼主:
本人只用过银燕的MT2205II,没有用过银燕红底RS2205,但本人所知有魔友发现RS2205C型卡簧很脆,随便一小炸都能把定子射出来。论动力的话,他一定不弱,很多公开赛都用他。

楼主:
謝謝你的讚賞! 但地方小,不能爽飛。

网友D:
还是朗宇X2206S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