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遥控器能用什么外接电源啊

楼主(2016-06-22):
mc6遥控器装8节电池的能用什么外接电源?他的插孔是不是内正外负啊?谢谢

网友:
没用过mc6,但既然要用外接电源就应该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插孔的正负极性,Futaba系列是中心为正,JR系列是中心为负,为给这二种不同发射机充电,我还在充电器上装了转换开关。但有些品牌的发射机充电插口不能当外接电源插口使用的,因为插口里专设了一个触片,当插头插入时该触片会使电池合与机内电路断开,这样用外接电源时要另外装一个插口。

楼主:
MC6的插口和电池直接就是并联的。8节电池那就把电池取出然后接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