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干边写之——晒晒新车间

楼主(2016-06-22):
从09年进入5i论坛中毒以后,经过近7年折腾,建了个实验室兼车间。
谨发此贴汇报进展,供模友和工具爱好者参考。。。

图挺乱的,没整理。。。
车间面积:500平米

主要设备:
数控车床1台
数控龙门铣1台
二保焊机1台
普通焊机1台自动丝印机1台
高精订丝印台1个
低精度丝印台1个
小气焊1套
切割机1台
铝合金切割机1台
木工台式平刨锯1台
木工封边机1台
气泵3台
喷枪若干
气钉枪若干(蚊钉,卡钉,直钉,钢钉等)
风炮2把大功率吸尘器2台
木工雕刻机1台
小五轴雕刻机1台
波峰焊1台
3温区回流焊1台
简易回流焊1台
SMT贴片机2台
钻床1台
铣床1台双目显微镜1台
投影显微镜1台
分光计1台
干涉仪1台
0618小车1台
小工具磨2台液压控制元件测试台1个
双头加工中心1台(12刀位X2,加工行程6米)
冲床1台
金属板材折弯机1台
剪板机1台
HP工作站2台
3D打印机1台
激光雕刻机1台
彩色激打1台
单色激打1台
喷绘1台不干胶刻字机1台
标签打印机1台
热敏小票机2台
票据打印机1台
台式电脑若干
笔记本电脑若干
投影机3台
电动投影幕2块
手动投影幕1块6屏监控台1个
高速球云台+低照度3可变监控头数十套
枪式摄像头若干
硬盘录像机若干
各种线帽钳若干
钳子扳手等若干
电动工具若干(各种钻,锤,切,磨等)
手动工具若干各种量具刃具若干
各种电子元件线材芯片外壳开关仪表等1库
各种木工塑料亚克力金属原材料一堆
雕塑及玻璃钢造型材料设备一套
摄影摄像器材若干

目前的能力还欠缺很多,经济实力也不够。
跟绝大多数模友一样,我这些设备要么自制要么从二手市场淘来的。
现在电火花、线切割、激光切割,磨床之类的都还没有。
比较近的计划是造一台大行程的3D打印机,一台数控等离子,
然后弄一套小型的失蜡浇铸设备。

好朋友厂里有走心机和数控无心磨,需要精细加工的就去他那做了,那两台机器加起来上百万了,现在不敢想哦。。。

网友:
要搞核爆?

网友:
搞什么飞机?

网友:
不是一般的土豪!

网友:
你是哪的我去搬你家隔 壁

网友:
大手笔 纯粹一个车间么

网友A:
两组琴键的东东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组琴键的东东是啥?

那是个25键的MIDI键盘

网友B:
一个车间

网友C:
泼点冷水,都不是什么精密的机械啊,以你的才能,要往精密方向的发展才对得起自己啊。

网友:
这是个厂吧!

网友:
搞这么大动静,这是要研究啥啊

网友:
创业什么项目?自动驾驶?

网友D:
最后那个白的大机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E:
这是生产啥东东的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那个白的大机器是干嘛用的?

是双头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生产啥东东的车间

兄弟这个车间是我在5iMX中毒以来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DIY工作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泼点冷水,都不是什么精密的机械啊,以你的才能,要往精密方向的发展才对得起自己啊。

谢谢兄弟,目前的能力还欠缺很多,经济实力也不够。跟绝大多数模友一样,我这些设备要么自制要么从二手市场淘来的。
现在电火花、线切割、激光切割,磨床之类的都还没有。
比较近的计划是造一台大行程的3D打印机,一台数控等离子,
然后弄一套小型的失蜡浇铸设备。
好朋友厂里有走心机和数控无心磨,需要精细加工的就去他那做了,那两台机器加起来上百万了,现在不敢想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车间是我在5iMX中毒以来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DIY工作室。。。

爱好 成啦职业  好羡慕     这条道你会走的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好 成啦职业  好羡慕     这条道你会走的更远

谢谢兄弟,我本职跟这些关系还不大,
基本还是在业余爱好阶段,
努力中!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本职跟这些关系还不大,
基本还是在业余爱好阶段,
努力中!加油!!

土豪啊     羡慕嫉妒恨

网友:
有这个条件真好。。中国就是缺少研发人才,楼主加油啦。

网友F:
DreamonII这几年发了很多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你的电子技术很牛,佩服!
3D打印机之前我也做过1台,说实话FDM形式的打印机只能当玩具玩玩。
一直想做1台激光烧结粉末树脂的打印机,苦于没有技术将现有的FDM的控制系统及切片软件改造成激光烧结的系统。
我接触过几个日本客户提供的激光烧结打印出的塑料零件,质量细节真得不错,省了开试验模的费用及时间,
DreamonII研究一下能不能开发出来啊!开发出来肯定很有市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目前的能力还欠缺很多,经济实力也不够。跟绝大多数模友一样,我这些设备要么自制要么从二手市 ...

佩服!
能靠能力转化为金钱,金钱再来促进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DreamonII这几年发了很多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你的电子技术很牛,佩服!
3D打印机之前我也做过1台,说实话 ...

多谢兄弟的支持!
我正准备做一台稍大尺寸的3D打印机,
我试试激光烧结方案。

网友:
楼主有钱人
我只能羡慕的看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DreamonII这几年发了很多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你的电子技术很牛,佩服!
3D打印机之前我也做过1台,说实话 ...

请教激光烧结塑料,那个激光的焦点光斑最小是多小的?

网友C:
兄弟,我看你有多套的摄像头,想请教你,如果在机床附近适当位置安装摄像头,在远处(或者通过网络)通过摄像头图像观看加工情况,选用什么摄像头好用呢?那个镜头要带自动变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激光烧结塑料,那个激光的焦点光斑最小是多小的?

兄弟我目前还没选好激光器的类型。
还需要学习参考很多现成的设备和技术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看你有多套的摄像头,想请教你,如果在机床附近适当位置安装摄像头,在远处(或者通过网络)通过摄 ...

兄弟您好,我是从二手市场收的无外壳高速球机和配套的三可变镜头。
我会把每4套摄像头连接一个硬盘录像机,目前车间里设了6条线,工作室里设置了4条线,库房4条线,室外4条线,准备用3台硬盘录像机。
硬盘录像机 通过路由器连接到一台电脑上统一控制。
另外还买了个比较老的云台控制器,但不太满意,正在寻找先进一点的控制器。

带三可变镜头的摄像头可以实现光圈,快门和焦距的远程控制,可以实现画面的拉近推远,方便看全局或者看细节。
高速球云台可以实现水平360度垂直近180度的方向调节,方便观察不同角度。
硬盘录像机可以把画面保存下来,并且可以通过网络实时查看或者回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您好,我是从二手市场收的无外壳高速球机和配套的三可变镜头。
我会把每4套摄像头连接一个硬盘录像 ...

那个三可变的摄像头啥样的?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个25键的MIDI键盘

老弟还玩音乐啊!看来以后得多交流啊.

网友:
看这阵势楼主是奔加工厂去的啊,如果是个人的业余爱好,我比较喜欢小工作室方式,要做东西,有几件大工具就行了,缺什么再自己动手D

网友:
DIY成工厂了,不是一般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三可变的摄像头啥样的?能上个图看看吗?

都是二手市场收的,摆出一部分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