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玩7HV吗??有什么需要改进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6-06-23):
还有人玩7HV吗??有什么需要改进注意的地方??刚收了架来玩。飞起来感觉还可以,就是十字盘 倾斜角度不够。但是三轴的循环螺距是8度时是够的。退出设定后 打死副翼或是升降 十字盘内壁会干涉主轴。卡死轴承转动。实际上在飞起来的时候 循环螺距是不是真的 只限定 设定范围。。还有定速感度调高的话,尾皮带会跳齿。会不会是尾撑干太软导致?有玩的 交流下。

网友A:
好冷门的飞机!请问你的飞机配件充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冷门的飞机!请问你的飞机配件充足吗?

配置只是主流装备的,160a  800mx  rjx高压  vbar

网友A:
这飞机最好是自己囤点配件,你在威八的十字盘设定选项把数值改为65左右就不会干涉了,皮带掉齿,把尾管拉紧点,检查皮带是不是起毛或者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最好是自己囤点配件,你在威八的十字盘设定选项把数值改为65左右就不会干涉了,皮带掉齿,把尾管拉紧 ...

你在飞这机吗?已经改成最小。。皮带也紧。。

楼主:
配件 不用囤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在飞这机吗?已经改成最小。。皮带也紧。。

皮带倒是没检查。有空查下

网友B:
我在玩啊, 虽然老了点, 但炸机维修成本低和容易

1), 升级V2 尾巴后, 如果你有慢速金鱼尾, 把塑料尾夹换金属的, 立马搞定
2), 我集体螺距12.5度, 循环螺距是10度, 没有任何干涩
3), 加装四块小Chronos 侧版加强块, 炸机基本不伤侧版了
4), 换Chronos 头罩, 换快拆

这机器不适合暴力高手, 特别适合象我一样的新手, 飞起来很平滑, 电池仓超级无敌大, 啥电池都放的下

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玩啊, 虽然老了点, 但炸机维修成本低和容易

1), 升级V2 尾巴后, 如果你有慢速金鱼尾, 把塑料尾 ...

在调试情况下倒是不干涉,调好退出后 ,摇就干涉了。这机有金属尾桨夹??那几块加强件倒是可以。我就是定速调了高敏捷的时候皮带跳有点抽尾巴。不适合定速高感度。

楼主:
换了FU50的十字盘。各种参数 标准 并满意。尾撑管加固。还没有试飞。应该会有改善。凤凰定速敏感度降低了

网友C:
我有一架,飞着除了惯性大点,其他很不错,超级稳,无风时脱控个10秒20秒也不会偏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架,飞着除了惯性大点,其他很不错,超级稳,无风时脱控个10秒20秒也不会偏多远。

惯性大些不是很理解。我换了FU50的十字盘,副翼升降 循环螺距随便搞都不用担心了。尾管加固了。凤凰敏感度调了默认。正负螺距是12度,1900转飞起来 很不错了。爆力飞的话转速上到2100应该很足够了,还没有试。后续多飞飞了再交流,现在飞起来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惯性大就是有点沉,动作不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性大就是有点沉,动作不利索。

这飞机的重量也算轻的,舵机摆放位置也是直接驱动十字盘的。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DFC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