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华科尔控豹2

楼主(2016-06-23):
大家知道如何用华科尔的Devo10控制田宫的豹2a6么?

网友A:
自己配接收机声组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配接收机声组就行了嘛

可能是我没有问清楚。田宫有自己的控制单元 DMD T07,这个控制单元只能接收4个通道,而这四个通道与华科尔的控对接后,分别是油门,方向,主炮抬升,和炮塔旋转。但是其他功能(如开炮,机枪,灯组,熄火重启)都没法实现,所以我想问有朋友知道怎么调嘛?

网友B:
田靠机械微调给不同信号,用电子控估计是设置啥混控给不同信号吧,没研究过,我都是用原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田靠机械微调给不同信号,用电子控估计是设置啥混控给不同信号吧,没研究过,我都是用原控的

谢啦 我看网上有人调出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 我看网上有人调出来过

记得百度文库里有教程,能调出来当然好,省钱功能又好。

网友C(2016-08-09):
我就用的天7,所有功能都能实现,通过混控可以一键开炮,机枪,开关等,切换模式,混合键启停坦克

楼主(2016-09-24):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的天7,所有功能都能实现,通过混控可以一键开炮,机枪,开关等,切换模式,混合键启停坦克

启停怎么混合出来的 就差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停怎么混合出来的 就差这个了

启停就是那样,把切换灯得开关打到满舵,然后再开机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