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力线问题

楼主(2016-06-23):
飞机爬高,偏左。发动机应该怎样调整。

网友A:
这飞机防火墙已经做了拉力线~~正常安装发动机即可。
如果还是偏航,检查舵面是不是有变形之类的

网友B:
检查右拉角与下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右拉角与下拉角。

我知道右拉和下拉有误差。但是不知道怎么量。您能告诉我出现这种情况发动机是像哪个方向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右拉角与下拉角。

我不知道怎么量,每次装发动机都是大概的。这次偏的比较大。但是不知道是右拉大了小了,下拉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B:
保证副翼和尾垂全部中立与水平,如果还左偏就加大右拉角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副翼和尾垂全部中立与水平,如果还左偏就加大右拉角试试啊!

您的意思是偏左的话右拉角度还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防火墙已经做了拉力线~~正常安装发动机即可。
如果还是偏航,检查舵面是不是有变形之类的

不是这架飞机。只是图片而已。前辈,如果飞机偏左,那发动机右拉应该加大还是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架飞机。只是图片而已。前辈,如果飞机偏左,那发动机右拉应该加大还是减小

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

飞机爬高呢。下拉加大还是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爬高呢。下拉加大还是减小。

我也认为应该加大右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爬高呢。下拉加大还是减小。

不拉杆的话,飞机自动爬高,也要加大下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拉杆的话,飞机自动爬高,也要加大下拉角。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架飞机。只是图片而已。前辈,如果飞机偏左,那发动机右拉应该加大还是减小

飞机先调平,平飞进入垂直爬升(背对自己)观察机头指向
保持垂直: 不用调整
机头逐渐偏右: 减小右拉
机头逐渐偏左: 增加右拉

前提是飞机重心合适,各翼面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先调平,平飞进入垂直爬升(背对自己),观察机头指向。
保持垂直: 不用调整
机头逐渐偏右: 减小右 ...

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