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飞圆形航行大家怎么操作

楼主(2016-06-23):
问一个小白问题:精灵飞圆形航行大家怎么操作,只用前进+方向吗?还是需要配合左右(副翼)??

网友A:
圆周航线?副翼升降方向油门都要,例如飞逆时针圆周航线(美国手),副翼向左、升降向后、方向向左、油门控制高度,记得没错的话精灵送舵的话会自动回正姿态,所以压舵的范围要比直升机大很多。可以利用初中物理不难理解,画个圆圈随便选几个点,从中心画出到边缘的垂直线,看下向心力的方向,就很清晰的了解飞机飞圆周航线的原理和打舵的基本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周航线?副翼升降方向油门都要,例如飞逆时针圆周航线(美国手),副翼向左、升降向后、方向向左、油门控 ...

谢谢~~ 升降应该是向前的吧,向后的话飞机会后退 貌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升降应该是向前的吧,向后的话飞机会后退 貌似

最好就是模拟器上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就是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是刷锅

对的,请问怎么做?

网友:
有智能环绕功能啊,也可以点智能跟随,不动推油门前进就会自动绕圈

网友C:
楼主得先搞清楚是要飞机头始终朝着航线前向的圆航线,还是机头始终朝着圆心的刷锅。不管哪种我除了油门外的三个杆都是要打的,跟直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直机是要压着舵,精灵由于不打杆会自稳所以要一直打杆,刷锅的话先让飞机朝向圆心,向左或右让飞机飞行的同时,打航向让飞机机头始终朝着圆心,如果飞机离圆心远了就补上前或后的杆量,让飞机始终跟圆心距离一致。飞刷锅难点不在于杆怎么打,而在于几个杆怎么配合来飞好想要的航线,这需要一定的练习……说了这么多,其实还不如用精灵自带智能飞行里的环绕飞行,一键刷锅,跟圆规画出来的一样圆~~还练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得先搞清楚是要飞机头始终朝着航线前向的圆航线,还是机头始终朝着圆心的刷锅。不管哪种我除了油门外的 ...

谢谢!十分受用 哈哈哈! 兴趣点环绕功能的话 是不是直接在地图上点就好了?

网友:
帅锅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十分受用 哈哈哈! 兴趣点环绕功能的话 是不是直接在地图上点就好了?

飞过去以后设定一个环绕中心点,然后飞机飞离那个点,飞机离中心点的距离就是环绕半径,然后点个开始环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