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8MM 吊机电池摆放位置

楼主(2016-06-23):
大家看看我这电池放这 练习吊机位置对吗?

网友A:
电池放正中间吧,这不就不平衡了吗?,接头机重量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正中间吧,这不就不平衡了吗?,接头机重量不够的。

你的意思是把电池在 往电机方向移动一点吗?

网友:
你这么小电池无所谓的,重心对就好了

网友B:
我的经验,电池要顶在电机后面重心才对。

网友:
机翼下面有重心的标识掂一下就知道了,我的电池都还要在前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经验,电池要顶在电机后面重心才对。

就是让飞机头重呗!~~

网友C:
这电池小,只要机子重心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小,只要机子重心对就行。

不懂啊  重心怎样才叫对呢 求指教

网友:
一般情况是重心位置在机翼弦长的前三分之一处,靠前稳定,靠后灵活,当然这是相对而言。

网友:
不对的   明显头轻  保证炸

网友(2016-09-08):
用手指顶在重心标志点上,调节电池位置,飞机能水平停留就可以了,

网友:
这电池小,只要机子重心对就行目测现在是头轻的状态

网友:
我和你一样,我还以为你放我的照片呢

只是我的粘电池的魔术贴,机身上的那一半我贴的是两个电池长度,可以做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