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轻木机 头罩如何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最近租了个330基本完工 差蒙皮   头罩    一直再纠结 头罩是如何固定到机身上的
请指教

网友A:
磁铁加卡口,通用做法,建议参照ft的卡口,加工简单,实用

说错了,不是ft,是前几天有个改鸭子船的那个老先生,那个卡扣棒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铁加卡口,通用做法,建议参照ft的卡口,加工简单,实用

说错了,不是ft,是前几天有个改鸭子船的 ...

你说的那个是用来固定舱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是用来固定舱盖的吧

额。。是啊,头罩。。难道是机头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