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机香蕉头的焊线质量… 发现一个焊香焦头的技巧

楼主(2016-06-23):
名字就不说了,从外观看几个香蕉头就歪歪扭扭的,心中强迫症爆发,拆开热缩管一看,焊锡都氧化了,因该是新手不熟练长时间感觉的结果,绝对虚焊啊,重新焊接了一下。不过为啥固定翼的电机大一点的都用这种硬的线,为啥不用硅胶线,没感觉好在哪…,
前些日子帖子编辑弄乱了,发现一个焊接技巧,那就是找块木头板挖个洞(不要用金属导热),把香蕉头插进去固定住,将焊锡溶化后,线头也升温后插入固定,又结实又美观。

网友:
马云家,搜t插焊台,红色那种,不贵还好用

网友:
硬线是漆包线直接导出的    个人觉得这种比再接跟硅胶线好    减少连接点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A:
自己买个组合式烙铁吧  带热风枪的那种 马云家销量最高的那款就行 好像不到200元  自己焊吧

顺便说下 楼主你买的这个香蕉头是用脚丫子焊的吧?

网友:
虚焊就不说了  连线皮都没切齐 焊的够埋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个组合式烙铁吧  带热风枪的那种 马云家销量最高的那款就行 好像不到200元  自己焊吧

顺便说下 ...

我觉得是狗啃的,厂商这种水平是说不过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狗啃的,厂商这种水平是说不过去的

忘了说了 楼主这个焊香蕉头的办法不错 学习了

用层板这个方法好 一方面隔热 一方面让香蕉头保持温度

我都是用台虎钳夹着焊 这边焊锡堆好了 转头就凝固了 温度掉的太快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一次焊接的    把香蕉头的孔用焊锡填满  再把电源线 塞进去  加热之后冷确 之后在看看效果

网友B:
香蕉头  有两个孔   小孔放焊枪  大控填丝  填满后放入导线  期间焊枪不要离开香蕉头   这样就不会冷却  一次完成   这是我和一个修理电气老师傅学的  本人感觉 非常好

网友C:
你手里的香蕉头本来就很难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里的香蕉头本来就很难焊

现在新出的都是一半的头,那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蕉头  有两个孔   小孔放焊枪  大控填丝  填满后放入导线  期间焊枪不要离开香蕉头   这样就不会冷却  一 ...

横着填……,我都是竖着,说来从来没仔细研究过为啥两个孔。

网友D:
弱弱问一句,动手玩模型的,你们桌上都没个小台钳吗?最基本的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句,动手玩模型的,你们桌上都没个小台钳吗?最基本的装备。

没有……,不过台钳容易夹坏吧……

网友:
这个方法我用好几年啦 那时候模型杂志上就有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