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调试罗盘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23):
我的APM飞控校准罗盘的时候,在转动罗盘的时候总是数据点不全。无论我怎么转,不是转出一个面来就是转出一个竖直的条形来,就是转不出一个立体的圆形来。怎么办!!

网友A:
会不会是罗盘被磁化了,如果确认操作步骤和安装没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罗盘被磁化了,如果确认操作步骤和安装没错的话……

消磁后还能用吗?

网友:
换个数据线试试

楼主:
是连接飞控和电脑的数据线吗,我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看看 周围有没有磁场 换个地方 校准 检查安装位置 是否有干扰或磁性物质  都没有 就是罗盘本身被磁化了 需要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周围有没有磁场 换个地方 校准 检查安装位置 是否有干扰或磁性物质  都没有 就是罗盘本身被磁化了 需 ...

周围环境没有问题,别人的GPS在那里就能调试成功。我的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连接飞控和电脑的数据线吗,我换了,还是不行。。。

飞控是不是有什么磁性物体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磁后还能用吗?

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自己是处理不了的,估计要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是不是有什么磁性物体干扰了

没有

网友:
换一个GPS看看,排除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磁后还能用吗?

看来 真的 是APM坏的 。 还真是 第一次见 这样的 “圆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那你试试外罗盘啊,没有GPS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GPS接口旁边的跳线帽没拔掉!!谢谢各位啦。。

网友:
菜鸟表示还不明白是什么,